[技术]
金升阳模块电源PV15-27B12用直流源输入,电压下调时出现模块电源输入电压骤降

楼主(2016-01-12):
金升阳模块电源PV15-27B12用直流源输入,直流源输出电压下调时,出现模块电源输入电压骤降,输入电流上冲,过一段时间,直流源输出即模块电源输入恢复正常,请问是直流源的影响还是模块电源的原因啊?

网友A:
输入电压从多少下降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从多少下降到多少呢?

从300V调到280V的时候,会骤降到85V左右再恢复回到280V

网友B:
加上电容试试

网友C(2016-07-18):
引用 楼主:
从300V调到280V的时候,会骤降到85V左右再恢复回到280V

您好,请问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是因为负载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300V调到280V的时候,会骤降到85V左右再恢复回到280V

有没有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