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hex文件

楼主(2016-01-12):
怎样用psoc programmer下载hex文件呢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小弟想要给CY8C5588开发板用psoc programmer下载.hex文件,应该用哪个版本的PSoC Programmer呢?

网友B:
5588 已经下架 推荐使用5868

楼主:
最好给个连接,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操作,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大侠。

楼主:
意思是停产了吗?

网友C:
是的
Cypress announces the replacement of all PSoC 5 devices with PSoC 5LP devices starting
January 1, 2014. The PSoC 5 devices include 52 part numbers, with a JTAG ID beginning with
0x0E. The PSoC 5LP devices have a JTAG ID beginning with 0x2E.

楼主:
OK, think you!要是能粘一个连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 think you!要是能粘一个连接就好了!

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