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RS-232-C接口?

楼主(2016-01-12):
什么是RS-232-C接口?

网友A:
计算机与计算机或计算机与终端之间的数据传送可以采用串行通讯和并行通讯二种方式。由于串行通讯方式具有使用线路少、成本低,特别是在远程传输时,避免了多条线路特性的不一致而被广泛采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  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通讯

网友B:
RS-232-C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网友B:
在 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 )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准

网友A:
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 )和数据通讯设备(DCE )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 DB25 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号的电平加以规定

网友A:
接口的信号内容实际上RS-232-C的25条引线中有许多是很少使用的,在计算机与终端通讯中一般只使用3-9 条引线

网友C:
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RS-232-C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辑“1”,-5 — -15V ;逻辑“0” +5 — +15V 。噪声容限为2V。即  要求接收器能识别低至+3V 的信号作为逻辑“0”,高到-3V的信号  作为逻辑“1”

网友D:
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 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DB-25 的25芯插头座, 通常插头在 DCE 端, 插座在DTE 端.  一些设备与 PC机连接的RS-232-C接口, 因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 只需三条接口线,即“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和“信号地”。所以采用DB-9的9 芯插头座,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E:
RS-232-C接口是一种异步串行通信协议接口,采用负逻辑传送。

网友F:
网上搜一下,不什么都知道了么......

网友G:
这个是接口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H:
RS-232-C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它是在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 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 DB25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 号的电平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