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对产品的影响

楼主(2016-01-12):
今天去做了个电磁兼容的试验,发现在外壳的空隙处,打了15KV的静电,把系统给打坏了,单片机发烫的历定,讨论下静电的损坏有多强

网友A:
我以前做了个屏,因为冬天,手上的静电比较大,结果屏白了

网友B:
一般来说,电磁兼容试验的静电不会使单片机烧坏的啊

网友C:
这个静电的危害的是必须注意的。

网友D:
这个在做静电实验验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接地线的正确使用。

网友E:
静电一般来说,不会把芯片打坏的

网友F:
静电的试验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民用的手持设备,冬天的静电是非常大的

网友G:
现在对产品的设计,经典的消除是第一要考虑的问题的

网友H:
静电的防护只要电路板和能接触到的地方,做好有效的隔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