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velopment Kit CY8C55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1-12):
PSoC Development Kit CY8C55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
调试时断电总是空心的是为什么呢?

网友B:
The CY8CKIT-050 PSoC® 5LP Development Kit enables you to evaluate, develop and prototype high precision analog, low-power and low-voltage applications powered by Cypress’s CY8C58LP high precision analog device family.

楼主:
可否这样认为:PSoC Development kit  与程序的调试(Debug)没有关系?不会对程序的调试造成影响吧

网友C:
断电总是空心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我是说在调试程序的时候(Debug),不能正常打断点。打的断点总是空心的

网友D:
还是不懂

楼主:
就是什么原因造成基本上程序中的所有断点都是这个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