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么直接下载.out文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1-14):
你是要让你的DSP开发板加载out文件?简单地说就是用仿真器(硬件)连接你的DSP开发板,再运行CCS(软件)加载out文件。

网友B:
你用的CCS多少? 3.3  4.2? 这两个比较有代表性
你看看汉远科技的视频 ccs4的版本你就会了  3.3你百度一下吧,FLASH下载和RAM下载不是一个地方,我现在把3.3删了 不能给你截图,既然你选择了DSP那就加油学习吧

网友C:
楼主说的下载是烧写到Falsh中吗?
如果那就需要转换为hex文件或bin文件然后在下载

如果是load program在线仿真的话,点击File -》 load program就可以了

网友D:
是哪个系列 啊    如果不是内部FLASH    自己外扩的
就稍微麻烦一下

网友D:
所以自己设计时  最好参考TI的EVM板
这样  可以借用TI提供的一些烧写工具   方便多了

网友D:
如果是自己外扩的   肯定先要编写一个能够读写和擦除外扩flash的代码
再将自己的.out转换为.dat或hex等   格式
然后加载并通过自己编写的代码烧写进入到外扩flash
然后设置好BOOT   然后上电去加载

网友E:
是哪个CCS版本啊

网友E:
CCS3.3和后面的版本差距太大了

网友E:
CCS3.3有专门的烧写插件

网友E:
如果是升级版的CCS   如V6等
在debug时代码就已经进入了

网友F:
将.out文件转换为.dat或hex

网友G:
用的什么软件,为什么要直接下.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