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跑一下XMEGA-B1程序(14)USART

楼主(2016-01-12):
首先新建工程,工程建完后,加入USART模块。
这次想用USART0,通过查相关的手册知道其在PC2和PC3上边

然后,打开快速指导:

通过快速指导形成程序:

  1. #include <asf.h>

#define USART_SERIAL                     &USARTC0
#define USART_SERIAL_BAUDRATE            9600
#define USART_SERIAL_CHAR_LENGTH         USART_CHSIZE_8BIT_gc
#define USART_SERIAL_PARITY              USART_PMODE_DISABLED_gc
#define USART_SERIAL_STOP_BIT            false
uint8_t received_byte;

int main (void)
{
        /* Insert system clock initialization code here (sysclk_init()). */

        sysclk_init();

        ioport_configure_pin(IOPORT_CREATE_PIN(PORTC,3), IOPORT_DIR_OUTPUT
        |IOPORT_INIT_HIGH);
        ioport_configure_pin(IOPORT_CREATE_PIN(PORTC,2), IOPORT_DIR_INPUT);

        static usart_serial_options_t usart_options = {
                .baudrate = USART_SERIAL_BAUDRATE,
                .charlength = USART_SERIAL_CHAR_LENGTH,
                .paritytype = USART_SERIAL_PARITY,
                .stopbits = USART_SERIAL_STOP_BIT
        };

        usart_serial_init(USART_SERIAL, &usart_options);
        //usart_init_rs232(USART_SERIAL,&usart_options);

        while(1)
        {
                usart_serial_putchar(&USARTC0, 0x55);
                usart_serial_getchar(USART_SERIAL, &received_byte);
                usart_serial_putchar(USART_SERIAL, received_byte);

        }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after the board has been initialized. */
}

编译顺利通过,但我的USB转串是5V的,不能3.3,我把5伏放上去一个脚光标正常闪,一个脚光标不闪,说明有反应。至于,能不能把它看到得找个3.3V的USB转串啦。我找找看,以后再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