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5 可以使用串口下载么?

楼主(2016-01-12):
STM8S005 可以使用串口下载么?手册上也找不到个说法,谁试过下载呢

网友A:
你看看手册上市怎么说的了,手册上说支持就OK。

网友B:
是可以串口下载的,看手册上说,是支持ISP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串口下载的,看手册上说,是支持ISP的

对的,是支持ISP和ICP编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串口下载的,看手册上说,是支持ISP的

我看手册上说,只有说S20x系列的,没有说005系列是不是可以?你实际测试过么?

网友E:
应该是支持串口下载的,现在芯片应该都会支持串口下载的

网友B:
我用过,是可以的。空白的片子可以直接下载,已经下过程序的,需要烧boot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是可以的。空白的片子可以直接下载,已经下过程序的,需要烧boot了 ...

8位的单片机还boot,直接在程序中解锁使能ISP就好了,哈哈

网友G:
现在的芯片,一般都是可以使用串口下载的。我指的是主流的单片机。

网友H:
串口下载,基本就是标配了。至于STM8,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看手册上说,只有说S20x系列的,没有说005系列是不是可以?你实际测试过么? ...

因为005x是后面新的芯片,所以你老版本的手册中没有

网友D(2016-02-21):
引用 网友I:
因为005x是后面新的芯片,所以你老版本的手册中没有

那么新版本的手册在哪呢?我怎么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