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转载:STC8F系列单片机技术手册:8K RAM/64K ROM/12位ADC/4串口

楼主(2016-01-13):
================================================
数据手册2016.02.01已经更新,请浏览新帖:
[STC单片机]宏晶STC8F8K64S4A10/STC8A8K64S4A12..单片机技术手册(转载)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9466&fromuid=541433
================================================

8K RAM/64K ROM/12位ADC/4串口
《STC8F系列单片机技术参考手册》

概述
STC8F系列单片机是STC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宽电压/高速/高可靠/低功耗/超
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采用第九代加密技术,无法解密,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
但速度快8-12倍。

MCU内部集成高精度R/C时钟(士0.3%),+1%温飘(-40°C~+85°C),常温下温飘士0.6%(-20°C~+65°C),
ISP编程时5MHz~30MHz宽范围可设置,可彻底省掉外部昂贵的晶振和外部复位电路(内部已集成高可
靠复位电路,ISP编程时4级复位门槛电压可选知)。

MCU内部有3个可选时钟源:内部24MHz高精度IRC、内部32KHz的低速IRC、外部4MHz~33MHz
晶振或外部时钟信号。用户代码中可自由选择时钟源,时钟源选定后可再经过8-bit的自由分频后在将
时钟信号提供给CPU和各个外设。

提供两种低功耗模式:IDLE模式和STOP模式。IDLE模式下,CPU停止执行指令,但所有
的外设仍处于工作状态,此时功耗约为1.5mA(6MHz工作频率)。STOP模式即为停电模式或者掉电
模式,此时CPU和全部外设都停止工作,功耗可降低到0.1uA左右。

MCU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外设(4个串口、5个定时器、4组PCA、8组增强型PWM以及I2C、SPI)
接口与模拟外设(16路*12位ADC、比较器),可满足广大用户的设计需求。

*最大64K字节FLASH空间,用于存储用户代码
*支持用户配配置EEPROM大小,512字节单页擦除,擦写次数可达10万次以上
*支持在系统编程方式(ISP)更新应用程序,无需专用编程器
*支持单芯片仿真,无需专用仿真器,理论断点个数无限制
*128字节内部直接访问(DATA)
*128字节内部间接访问(IDATA)
*8192字节内部扩展(内部XDATA)
*外部最大可扩展64K字节RAM(外部XDATA)

STC8F系列单片机内部集成了增强型的双数据指针。通过程序控制,可实现数据指针自动递增或递
减功能以及两组数据指针的自动切换功能。

百度云下载:http://pan.baidu.com/s/1o70z8OM

网友A:
STC又出新产品了呀,支持一下国产的好产品

网友B:
这就是以前说的STC15H吧

网友C:
  如果指令表中列出的若干两、三字节指令真的是单周期运行的,那么老妖这边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值得赞一个。
  没仔细看,15F2K、4K 的IO速度限制是否已突破?如果正常了,也值得赞一个。
  这个PDF精简了,瘦身成功,赞。

网友D:
规格书变化确实大,相比以前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格书变化确实大,相比以前好多了。

对,简洁了很多!:lol

网友E:
何时上市?

网友F:
大部分指令真的是1T的了,最高兴看到IO操作都是1T的了,这样模拟SPI或接HC595(比如LED点阵屏)只需要4T就可以传输1位,这个我超级喜欢。

网友G:
终于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指令真的是1T的了,最高兴看到IO操作都是1T的了,这样模拟SPI或接HC595(比如LED点阵屏)只需要4T就 ...

coody, 这个是否就是那个的STC15H4K64S4? :)

网友G:
球的~~~~功能这么多~~~~  宝宝用不完~~~~

有 12位 ADC 和硬 i2C 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coody, 这个是否就是那个的STC15H4K64S4?

我测试过STC15H4K64S4,STC8F应该就是其后续版本。STC15H4K64S4的资源没这么多(4K SRAM,6路15位硬件PWM,2路PCA)。现在改成8路15位硬件PWM,4路PCA,8K SRAM,真心不错。特别是速度的提高。

网友H:
模仿笙泉MA82G5C64AC64的产品,鉴定完毕!

网友I:
12位的ADC和硬件IIC是很不错的,另外发现错误字一枚"所有的GPIO均支持如下4中模式:..."

呵呵 你看的很仔细,让老姚奖励个8F的MCU

网友J:
面貌一新!

网友K:
不错,支持下STC.以前用的多了。

网友L:
没有整一个硬件乘法器、除法器进去?

请问何时开卖?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没有整一个硬件乘法器、除法器进去?

请问何时开卖?

51指令有硬件乘法器和除法器啊。。除法器啊。。器啊。。。。啊。。。

网友L:
不好意思,上面我的提问没有表达清楚,其实我想说的是:硬件实现:16*16, 32/16, 16/16, 32-bit L/R shifting等功能,类似新茂SM59A16U1的MDU(Fast multiplication-division unit)。

不过,这个STC8F系列看起来已经很强大了,算是51中的战斗机了,期待快点开卖。

网友G:
我再无耻一的问题一个  STC 几时出 ARM 、FPGA、DSP等

网友M:
STC8   8位;
STC16 16位?
STC32 32位?

网友N:
STC做个LCD驱动器很难吗?

网友O(2016-02-12):
DATE SHEET没有了那么多广告,赞一个!支持国产芯片!

楼主:
数据手册已经更新,请浏览新帖:

[STC单片机]宏晶STC8F8K64S4A10/STC8A8K64S4A12..单片机技术手册(转载)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541433

(894)

网友P(2016-08-22):
有用过的吗?

网友Q:
有的。出来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