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003f单片机用于驱动直流电机,电机一运行就死机

楼主(2016-01-13):
我用STM8单片机+NMOS管IS2302做一个简单的电机开关控制,电机是5V的小电机,出现的问题是程序运行到输出开启NMOS管的语句,马上死机,连SWIM也断开了,换了PA1与PD4引角都是相同的问题,在输出引脚上加了10k的上拉电阻也不行,如果把电机断开就没事了,PA1也能输出高电平,但一连电机就不行;后来把电机直接连到电源上,接于同一电源的单片机也会出现死机的情况,电机一停,单片机又运行正常。STM8的抗干扰能力这么差嘛!现在怀疑是不是VCAP的电容PCB布置有问题,VCAP接了1uF的0805贴片电容,在PCB上经过两个过孔才接到VCAP引脚,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三天了,我实在没办法才在论坛上问各位大侠,有知道的说两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你用了隔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了隔离么?

没用,单片机IO口经过300欧电阻直接接到IS2302的栅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单片机IO口经过300欧电阻直接接到IS2302的栅极

虽然不能完全说明是这个问题,但是还是建议隔离。

网友B:
MCU的VCC最好还是要加个LDO,直接与电机共用电源不好,哪个单片机也不建议这么干

网友C:
我用LDO转3.3给STM8供电,带4个空心杯没问题

楼主:
问量解决了,我把电机并联的滤波电容改成104就好的,就是这个电容有问题,谢谢几位的回复,为了保险我也给加了LDO,没有出现死机现象!另外想问一下你们加的LDO是什么芯片,我用1117

网友D:
MOS前端用光耦隔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前端用光耦隔离试下。

应该不是MOS管的问题,是整个系统供电有问题

网友E:
proteus怎么还有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E:
proteus怎么还有stm8

自已画的

网友E:
还以为哪个大婶建了库

网友F:
虽然楼主问题已解决了,我也提几点:1、电机干扰很大,最可靠的方式是楼上朋友说到的用光耦隔离,电源隔离;
                                                       2、如果做不到电源完全隔离,可以用磁珠将电源和地隔离下;

网友G:
电机电源滤波能力不足,另外强烈建议电机电源与单片机电源隔离

网友H:
电源的问题。

网友I:
也算是学习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