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实现4 20ma输出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1-17):
应该是通过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反馈给输入端, 形成受控电流源.
不过你这个电路有问题, 实现不了, 或者你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过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反馈给输入端, 形成受控电流源.
不过你这个电路有问题, 实现不了, 或者你画错 ...

谢谢了 我画错了 地没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