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MOS管开关问题

楼主(2016-01-13):
使用单片机IO控制PMOS导通,关断功能。当Vgs<0 PMOS管导通,Vd电压 接近 Vs;当Vgs=0,PMOS管关断,用万用表测得Vds值为负值。 问题是,Vds为何为负值??

网友A:
把电源正极标注为地,也就是0v,负极就是负值喽

网友B:
PMOS管关断,用万用表测得Vds值为负值。 问题是,Vds为何为负值?

答:
Vds为负:Vds = Vd - Vs < 0, Vs > Vd PMOS管的源极电压大于漏极电压,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网友C:
看PMOS的背栅怎么接,PMOS的背栅要是接地的话,电流方向可以是源到漏,也可以是漏到源。

网友D:
“万用表测得Vds值为负值”
你把表笔交换一下,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