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电压电流的LED,为什么串联的比较暗?

楼主(2016-01-13):
面包板专用电源模块,具有AMS1117稳压芯片,经过万用表测量,输出DC 5V 非常稳定。
上图为总体概况图。

这是细节图,没有通电的情况。

这是通电后的情况,上面单独的LED正常亮度;下面串联的LED微微亮
蓝色LED和白色LED均是3mm的,额定电压均为2.2V~2.4V。

同样的LED,同样的电压2.2V,同样的电流3mA,为什么单独一路的LED正常亮度,串联的却比较暗?

: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实验,最好用同一种led

修正了实验方案,全部使用白色LED。

并且不再混联在一起。

单独一个LED比较亮。

两个LED串联在一起,比较暗。

网友A:
做这个实验,最好用同一种led

网友A: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测每个led两端的电压,和电路电流
测完你就知道了

网友B:
2个LED串联起来会分压,导致2个LED在工作时都未达到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所以亮度会和未并联的情况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啊,图片系统出问题了吗?

并联时,两个led两端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个LED串联起来会分压,导致2个LED在工作时都未达到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所以亮度会和未并联的情况差很多 ...

抱歉,原谅我之前没看仔细,我纠正下我之前的回复,2.2V和3mA应该是LED正常工作时典型值。LED的等效电阻不是固定值,是会随电流变化的。LED不工作时,等效电阻会远大于正常工作时,也就是说,当你设计的电路通电时的瞬间,单颗LED支路获得的电流分流大,所以能够快速进入正常工作,串联LED支路获得电流分流小,不能快速进入正常工作。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的Power没有限流的话,一段时间以后,两条支路的LED其实也会变得一样亮

网友C:
首先,端电压VF与正向电流IF直接关联,确定一个另一个也确定唯一值了。通常宜选定电流IF。
这样,设同样特性LED,无论怎样接或接多少只,只要确实它们的电流是一样的,自然亮得一样。
应该很好理解,若亮度不一,必是电流不等,或是特性差异。
所以,应找出自己实验的问题。

网友D:
只要不是特性一模一样的LED,不是一模一样的驱动电流,亮度不一样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网友E:
LED不是线性器件,你计算存在问题,不一样亮,两路电流肯定不一样,不信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F:
量一下电路两端的电压,算一下每个支路的实际电流不就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测每个led两端的电压,和电路电流
测完你就知道了

单独一颗LED的电路,电阻是2.27V,LED是2.72V;

LED串联电路,电阻是2.3mV,LED1是2.5V,LED2是2.49V。

电流无法测量,万用表一接上,LED就灭了,然后万用表数值暴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一颗LED的电路,电阻是2.27V,LED是2.72V;

LED串联电路,电阻是2.3mV,LED1是2.5V,LED2是2.49V。

你的万用表是什么型号的?电流档内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一下电路两端的电压,算一下每个支路的实际电流不就清楚了吗

我二了……

算出来了:

单颗LED线路,电流为 2.27mA

串联LED线路,电流为 11.5uA

可是实验前明明计算好的,实际情况怎么会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万用表是什么型号的?电流档内阻是多少?

我二了,电流不用测……

测完电压,一除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二了,电流不用测……

测完电压,一除就行了……

嗯,测小电流的时候要注意万用表的内阻

网友G:
你试验时候改成恒流源试试,那亮度就一样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LED不是线性器件,你计算存在问题,不一样亮,两路电流肯定不一样,不信可以实测一下 ...

肯定是电流不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二了……

算出来了:

这个最好看二极管的资料, 导通电压与电流的曲线图,你实际测量的,如果要到3mA左右的电流,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至少要达到2.7V以上,并不是你所说的2.2V。

网友I:
每个二极管都有压降啊、

计算电流的过程是   (VDD - 二极管压降 )/电阻、

所以串联的二极管越多 二极管压降也就越大 ,加在电阻上的电压越小 所以电流越小 。貌似中学问题  - -

网友J:
你这样算是不准确的,如果你想确定这个问题的话需要用一个恒流源,而不能用稳压电路+电阻限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这样算是不准确的,如果你想确定这个问题的话需要用一个恒流源,而不能用稳压电路+电阻限流. ...

:lol楼主是新手,这样弄楼主更晕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修正了实验方案,全部使用白色LED。

你把万用表串入,测量电流就知道了,LED的亮度和电流的大小有关。电压只是保证大于led的开启。

网友L(2016-02-25):
问题不是很明显了,单个LED正常发光的压降是2.7V,两个LED串联,两个LED压降必要5.4V以上才能保证正常发光,现在供电只有5V,怎么能正常发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