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求助大神STM32L152CBT6下载程序后未运行

楼主(2016-01-13):
使用Flash loader demostrator可以读到Bootloader版本,PID但是下载完成后STM32L152CBT6没有运行程序,jlink swd模式找不到器件,测量引脚电压电源脚3.3V,PB3,PB5 1.77V

这个是PCB工程文件
这个是原理图文件
最后还有我写的程序
#include "stm32l1xx.h"
#include "system_stm32l1xx.h"
#include "stm32l1xx_rcc.h"
#include "stm32l1xx_gpio.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ʹÄÜPB¿Úʱ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5;//¶Ë¿ÚÅäÖ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ÉèÖÃΪ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ÉèÖÃÎª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ÅäÖÃΪ·ÇÉÏÀ­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IO¿ÚËÙ¶È4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³õʼ»¯PB6 PB7
}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
{
  LED_Init();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while(1)
  {
                Delay(0x8ff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0x8ff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
使用内部晶振也可以吧,我这个晶振用了无源的,板子空间小要换有源的需要重新画,另外量过VDD,VSS用万用表量没问题,等示波器到货了再量量

网友A:
这个PCB是什么画的  怎么又一道红一道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是什么画的  怎么又一道红一道白

candence allegro 四层板

网友B:
swd连接线尽量要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d连接线尽量要短。

是不是还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要加上拉电阻

不需要的,芯片内部已经有上拉下拉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dence allegro 四层板

感觉比AD好看一些。

网友C:
先确定有没有下载成功吧

网友D:
stm通过JTAG下载的话 有几个引脚 要外置上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通过JTAG下载的话 有几个引脚 要外置上拉电阻的

可以确定没下载成功

网友E:
你用什么开发环境,如果是Keil的话,需要在 debug --setting 设置“Reset and run”.否则下载完程序不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开发环境,如果是Keil的话,需要在 debug --setting 设置“Reset and run”.否则下载完程序不跑的 ...

设置过了,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置过了,估计是硬件问题

用示波器的话,检查一下XIN和XOUT的晶振引脚,STM32的晶振也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的话,检查一下XIN和XOUT的晶振引脚,STM32的晶振也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

使用内部晶振也可以吧,我这个晶振用了无源的,板子空间小要换有源的需要重新画,另外量过VDD,VSS用万用表量没问题,等示波器到货了再量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内部晶振也可以吧,我这个晶振用了无源的,板子空间小要换有源的需要重新画,另外量过VDD,VSS用万用 ...

加油,期待你的结果!

楼主:
过了几天,可以下载程序了,没做什么,估计是焊接的时候有液体导致短路,干了就好了

网友F:
芯片内部的上下拉电阻是否要选择

网友G:
是不是还要加上拉电阻

不需要上下拉,正常使用就行,也不需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是什么画的  怎么又一道红一道白

版主大大怎么结贴

网友H:
你提示的连器件都没找到

网友A:
有个结贴按钮的

网友I:
焊接的时候有液体导致短路?

网友J:
晶振起振了吗?你把flash都擦除再重新烧写试试

楼主:
我分配好了分数,但提示分数未分配或分配存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接的时候有液体导致短路?

可能是焊接问题,已正常

网友K(2016-03-25):
楼主你用过STM32L152RBT6吗 可以分享一下LCD液晶显示工程吗

网友L:
你的boot0 boot1 是不是还保留在 串口下载模式下。如果是,那用jlink连接时识别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