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7620路由,最大的输出功率是多大呢?

楼主(2016-01-13):
最近在玩路由器,想实现输出功率500-1000mW,不知道MT7620可不可以实现,需不需要外加LNA与PA。 感谢~~~

网友A:
去看器件手册。另外注意,输出功率不是你想要多大就能用多大,这个有法律限制,超出即为违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器件手册。另外注意,输出功率不是你想要多大就能用多大,这个有法律限制,超出即为违法。 ...

好勒! 对了,请问有没有推荐的路由器 2.4G的PA和LNA呢? 感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勒! 对了,请问有没有推荐的路由器 2.4G的PA和LNA呢? 感谢哈

在网上搜吧,通用LNA和PA很多,能买到什么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