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LaunchPad P6.2ADC采样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这里的是初始化的程序,请指点是哪里出现的问题,我采样不出来
void adc_init()
{
          P6SEL |=BIT2;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8+ADC12MSC;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 set multiple sample conversion
          ADC12MCTL2=ADC12INCH_2;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IE = 0x04;                           // Enable ADC12IFG.2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GIE);
}
中断向量10里面读出ADC12MEM2
case 10:results= ADC12MEM2;
程序一直不能正常运行,请问哪里出现了问题?谢谢指教!

网友A:
不能正常运行,是跑飞了还是采样值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正常运行,是跑飞了还是采样值不正常?

不能正常采样,MEM2的值一直没发生变化,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能正常采样,MEM2的值一直没发生变化,谢谢你的回答

不清楚寄存器哪里配置的有问题,我是按照给的例程修改的,请指点一下,自己感觉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问题已找到,中断位置不对,我的单片机也有问题,在别人的板子上修改一下中断入口就可以运行了,TI给学校的5529板子,我的是有点问题的,我之前用ADC的时候一直配置P6.1(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但是我接在P6.0上一直可以用,但是有一次测量的时候,P6.0口烧毁了,这时候才发现我之前配置的程序是有问题的,现在同样的程序,在别人的单片机上是可以运行的,在我的上面就不能运行,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要敢于怀疑他们的板子,真的是有问题的!!!我的板子来的时候就有IO口直接接在地上的,tft驱动搞了好久才发现有两个IO不受控制一直是低电平,弄了很久才发现这样的错误!建议拿到板子先看看有没有IO直接对地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中断位置不对,我的单片机也有问题,在别人的板子上修改一下中断入口就可以运行了,TI给学校的 ...

咱一个。找到问题就好

楼主(2016-03-26):
引用 网友A:
咱一个。找到问题就好

嗯嗯,不过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太大意了,设置了中断却没有写出中断服务程序,这让我想到了单片机原理上说的当中断被触发后,由于中断入口却没有给出,这时候应该默认就是0,当IP指向0时,相当于系统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