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MAX31865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用STM32IO口模拟SPI驱动MAX31865调试了好几天了就是没有调通,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代码如下:
        //===дÊý¾Ý===//
void Send_Write_Byte(u8 Address,u8 Data)
{
    u8 i;
  SPI_MAX31865_CS1_LOW();
    for(i = 0;i < 8;i++)
    {
       SCLK_H;
                        Delay(1);
        if((Address & 0x80) == 0x80)
        {
            MOSI_H;
        }
        else
        {
           MOSI_L;
        }
         SCLK_L;
        Address <<= 1;
    }
    for(i = 0;i < 8;i++)
    {
        SCLK_H;
        if((Data & 0x80) == 0x80)
        {
             MOSI_H;
        }
        else
        {
             MOSI_L;
        }
      SCLK_L;
        Data <<= 1;
    }
   SPI_MAX31865_CS1_HIGH();
}
//====================================================================
//===¶ÁÊý¾Ý===//
u8 Send_Read_Byte(u8 Address)
{
    u8 i,Temp=0;
   SPI_MAX31865_CS1_LOW();
    for(i = 0;i < 8;i++)
    {
        SCLK_H;
        if((Address & 0x80) == 0x80)
        {
            MOSI_H;
        }
        else
        {
            MOSI_L;
        }
    SCLK_L;
        Address <<= 1;
    }
    for(i = 0;i < 8;i++)
    {
        Temp <<= 1;
        SCLK_H;
        if(MISO)
        {
            Temp |= 0x01;
        }
        else
        {
            Temp &= 0xfe;
        }
        SCLK_L;
    }
    SPI_MAX31865_CS1_HIGH();
    return Temp;
}
//====================================================================
//===ͨµÀת»»===//
void max31865_readwedu(void)
{
        u8 Send_Read_Byte(u8 Address);
    u8 Low=0;
    u8 High=0;

    Fault = Send_Read_Byte(0x00);
    High = Send_Read_Byte(0x01);
    Low  = Send_Read_Byte(0x02);
    Temp_Buff = (High << 8) + Low;
    Temp_Buff >>= 1;
    Fault_H[0] = Send_Read_Byte(0x03);
    Fault_H[1] = Send_Read_Byte(0x04);
    Fault_L[0] = Send_Read_Byte(0x05);
    Fault_L[1] = Send_Read_Byte(0x06);
    Error = Send_Read_Byte(0x07);
    Temp_Now = (( Temp_Buff / 32) - 256);
}
//max31865初始化
void SPI_max31865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 clocks */
  /*!< SPI_FLASH_SPI_CS_GPIO, SPI_FLASH_SPI_MOSI_GPIO,
       SPI_FLASH_SPI_MISO_GPIO, SPI_FLASH_SPI_DETECT_GPIO
       and SPI_FLASH_SPI_SCK_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SPI_FLASH_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_CS_PIN pin: SPI_FLASH Card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MAX31865_CS1_HIGH();
  SPI_MAX31865_CS2_HIGH();

        Send_Write_Byte(0x80,0xC1);
}

楼主:

#define MOSI_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define MOSI_L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define SCLK_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define SCLK_L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3)
#define MISO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4)
#define SPI_MAX31865_CS1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define SPI_MAX31865_CS1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网友A:
用示波器扫一下波形,分析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扫一下波形,分析下看看

一直输出255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说明SPI控制还有问题

网友B(2016-08-19):
同问,用STM32F3 SPI2 通信不上

网友C:
有可能是主频太高,建议加些延时,使数据能够稳定的置位或复位

网友(2017-07-19):
弄好了吗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D(2017-08-20):
亲,软件SPI有调试成功吗?俺没有QQ:379531604
求教

网友E:
注意薄幸,

网友F(2017-12-04):
成功了么?楼主!

网友(2019-05-12):
一直读数是988

网友G(2020-05-15):
大佬你对了吗

网友(2020-12-14):
不敢,我最后换了个封装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