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放大电路

楼主(2016-01-13):
我是新手,想设计一个给峰值4V频率在400KHZ矩形脉冲波的放大电路。电压供电在12V~14V,要求输出的波形频率不变,峰值在10V,可以用三级管,MOS管或者1元以下的IC设计,求那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三级管,MOS管你不会的话
可以用LM393比较器,可以用光耦
先自己画个电路看看,不然赐教什么

网友B:
400K,要求延时小的,用三极管的话,没有一定功力的,没有一周你搞不定的。

楼主:
谢谢两位,已经找到IC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