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HCNR201测量交流相电流的电路对吗

楼主(2016-01-13):
请大神帮我分析分析啊,我实在搞不懂。

Ria是相电流的分压电阻。
电路目的是采集相电流并转换到DSP的0~3V范围
这个电路可实现输出为:1.5-10*I*Ria

求分析,实在是看不懂

在电测仪表里发帖没人理,来这里求救一下各位

楼主:
没有人帮忙么,求求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下面四个运放,从左到右:
射随器,2倍放大器,加法器,射随器。

上面最左边是射随器;
另一个运放+线性光耦,属于线性光耦典型连接,网上资料多的是。

网友B:
线性加和定理来解法比较理解,把每个独立源放开来计算。

网友C:
自己装个Multisim 12.0
仿真下 结果就出来了
调整参数什么的 很方便的

网友C:
软件装完 打开这个 线性光耦.zip (138.04 KB) 修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四个运放,从左到右:
射随器,2倍放大器,加法器,射随器。

嗯,谢谢,主要不明白的是2.5v和电阻构成的电流源,把输入端的正负极性电压在运放输入端拉回0v,保证HCNR201的输入电流始终为正向。。仿真的时候一直搞不好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加和定理来解法比较理解,把每个独立源放开来计算。

下面这部分的放大和偏置的值是多少呢?可不可以告诉你的运算结果,总觉得自己算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装完 打开这个 修改下就可以了

太谢谢了,我装了,但是仿真总是不对。我试试你的这个2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装完 打开这个 修改下就可以了

我试了你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正弦的前提是你把输入电压偏置了。我的是没有偏置的,主要问题是在偏置上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这部分的放大和偏置的值是多少呢?可不可以告诉你的运算结果,总觉得自己算的不对 ...

下面的偏置引发的对输出的贡献是6V,上面的2.5偏置引发的对输出的贡献是-4.5V,因此直流项输出是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偏置引发的对输出的贡献是6V,上面的2.5偏置引发的对输出的贡献是-4.5V,因此直流项输出是1.5V ...

上面的2.5V偏置为什么贡献是-4.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2.5V偏置为什么贡献是-4.5V

前级流过25UA,同样流过45K电阻也是25UA,产生1.125V的电压,其他你自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流过25UA,同样流过45K电阻也是25UA,产生1.125V的电压,其他你自算。

有一些明白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装完 打开这个 修改下就可以了

仿真通过了,谢谢了

网友C:
祝贺你 又学到不少吧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