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可以这样连接驱动WIFI吗?

楼主(2016-01-13):
如图所示,因为无线模块里面没有SDIO接口,所以系统架构是wifi连接在MCU上,但是我想把wifi的驱动放在无线模块里面。因为无线模块里面可以跑linux,这样用选用一个简单的MCU就可以了。
这样无线模块和wifi之间经过了USB和SDIO两种通讯协议, 能实现吗?

网友A:
既然模块能跑Linux,说明已有处理器,只要富余资源可以满足驱动WIFI,那就无需再加用MCU。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wifi模块,一般的模块串口的居多建议用无线模块的普通io模拟SDIO

网友C:
太折腾了点吧。

网友D:
有点太折腾了,GS2011MIE 可用我们WIFI模块的SDIO 串口也支持8~32mcu SDIO 串口接WIFI模块~ 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Q:28255696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模块能跑Linux,说明已有处理器,只要富余资源可以满足驱动WIFI,那就无需再加用MCU。 ...

本来WIFI直接接在无线模块是最理想的, 但是无线模块只有USB device接口和UART接口, 而WIFI模块只有SDIO接口,硬件上它们不能连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wifi模块,一般的模块串口的居多建议用无线模块的普通io模拟SDIO
...

WIFI模块是日本mitsumi, 里面芯片是博通的。
GPIO模拟SDIO有两个问题我不能确定。一是会不会很占系统资源,二是速度够不够。3G的速率>10Mbps.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FI模块是日本mitsumi, 里面芯片是博通的。
GPIO模拟SDIO有两个问题我不能确定。一是会不会很占系统资 ...

现在mcu的最高频率只有200多MHz,还不一定有wifi模块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WIFI直接接在无线模块是最理想的, 但是无线模块只有USB device接口和UART接口, 而WIFI模块只有SDIO ...

那么你的方案选择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非要用,那就只能上MCU,付出的是额外的工作量和降低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的方案选择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非要用,那就只能上MCU,付出的是额外的工作量和降低的性能。 ...

因为无线模块是客户指定用的,这个对我们限制比较大。可能最后没办法还是得把WIFI挂到MCU上然后MCU来驱动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无线模块是客户指定用的,这个对我们限制比较大。可能最后没办法还是得把WIFI挂到MCU上然后MCU来驱动 ...

客户是可以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