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 FOC 套件 lib4.2

楼主(2016-01-13):
求大神,,谁实现  直接用ST FOC SDK  lib4.2库  通过编写程序  让电机转起来了,
现在只会通过workbench  修改电机和算法参数,,,
不会直接用板子控制电机呢、、??

网友A:
为什么打开iar的工程文件会报一大堆错误呢?是不是需要在iar的配置里面把芯片什么选下呢??

网友B:
库下面不是自己都带来例程吗?多去看看。在FOC SDK 4.2 Web\Web\Project\STM32_SDK_Examples目录下

看目录名字你也知道是干嘛用的。

楼主:
只用过keil

网友C:
4.2带KEIL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