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IPEX天线插座PCB背面有个圆形和同心圆铺铜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01-13):
IPEX天线插座PCB背面有个圆形和同心圆铺铜起什么作用,IPEX天线插座PCB封装设计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就是普通的露铜,测试点,模块测试时的连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露铜,测试点,模块测试时的连接点

请问这个是测试什么的,我看上面是独立的铺铜,设计大小有要求么?

网友A:
看样子,猜是测试射频用的,就是测试夹具顶针顶住的位置,射频主要是考虑阻抗吧

网友A:
中间的点,应该就是跟IPX座输出端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点,应该就是跟IPX座输出端相连的?

好像是,这个设计有要求么?:lol

网友B:
测试点根据是否需要来布置,不是必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猜是测试射频用的,就是测试夹具顶针顶住的位置,射频主要是考虑阻抗吧 ...

没看到图片,不过感觉应该不是测试用的,否则对导致阻抗不匹配,这普通应该还是起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D(2016-07-04):
发我IPX 座子的封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