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下拉电阻是把输入信号初始拉低吗?上拉电阻是将输入信号初始设置高吗?这个下拉电阻的阻值如何选取?要根据什么计算吗?

网友A:
模拟电路的上、下拉电阻,肯定要根据情况去算。

估计LZ想问数字电路:
多数情况,加上拉是为了使端口的平时“空闲”状态呈现为高,接上拉电阻就是要加强一下这种状态,而已。
下拉同理。

网友B:
是保证可靠的两态信号的稳定性, 根据电路里的所有电压电流源的特性, 可能包括非正常状态的特别条件下出现的电路特性.
目标是让高低电平的电位尽量拉开, 并满足输入电路的高低电平阈值

网友C:
一般加个10k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