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楼主(2016-01-13):
大神们,   对电池电量检测,比如两节1.5V干电池,电压加起来最多3.3V,因此我用STM32接一个电阻直接检测。而有的通过电阻分压后检测,比如接两个1M电阻,分压一半检测。
   问题:用电阻接到GND,即检测的状态是在电池输出一个小电流状态小的电压值,比如在1UA漏电时。而用STM32检测,差不都是在电池没有电流流出时的检测。哪种电池检测电路好?差别大不?
   十分感谢!

网友A:
问题有点不着调。不能用好坏来说话。

如果超出检测范围,不分压怎么办?
即使加电阻,也可以用够大的阻值。

网友B:
可以用个开关,如果你不希望带来太大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有点不着调。不能用好坏来说话。

如果超出检测范围,不分压怎么办?

多谢!
   两节干电池是3V,而STM32 ADC检测范围是3V3,所以始终在范围之内。

网友C:
你是想做一个检测电池剩余电量的专用仪器,还是想检测本机所用电池的剩余电量?前者很难,后者最好在本机运行状态下检测干电池的电压,另外你说的是“比如干电池”,那么比如不是干电池,而是镍氢或者锂离子电池,电压检测方法就不能用,楼主请明确表述自己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做一个检测电池剩余电量的专用仪器,还是想检测本机所用电池的剩余电量?前者很难,后者最好在本机运 ...

多谢,
  因为看到公司设计的机子两节干电池还用电阻分压检测,感到有点不理解,因此发个帖子请大家谈论下。

网友D:
新的干电池电压可以达到1.7V~1.8v  有可能超过AD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