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采样的电路分析

楼主(2016-01-13):
大神门好!一个运放电路,对电流不熟悉,特请教!
1000V电压经过Rr变为1ma电流,电流经过下面电路,转化为电压,运放反相端的二极管D1和电阻R1是干什么用的 ? 最终运放输出的电压和经过Rr的1ma电流对应关系是什么?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D1应该为保护,R1应该和R2有关,具体要看设计的人是怎么想的.

网友B:
R1是为了限流,不致损环BE结,D1是差模电压限压,损环输入级,一个是电流效应,(热损坏,另一个电压过高损坏,机理不同),最好再并联一 个相反的二极管。双向防止。

网友C:
奇怪,附图怎么刷新都打不开,办公室、家里都是。

网友D:
没有图呀 怎么回事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竟然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