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菜鸟学习mbed在线编程

楼主(2016-01-13):
   现在开始学习MBED在线编程。首先登陆MBED官方网站,注册并登录。

点击右上角的“Compiler”按钮进入编辑器页面。
在编辑器左上角用鼠标右键点击“My Programs”在选项条中选择“New Program...”。
出现创建新程序对话框,在2处选择参考模板,在3处添加文件名,点击OK按钮
等待创建
打开编译器,点击左侧“Program Workspace ”栏中的“main.cpp”打开主程序,在代码编辑栏中替换掉原有的模板程序代码,为了初学者 方便可以保留原声明语句。

#include "mbed.h"
#include "LCD_DISCO_F469NI.h"
点击在线编译按钮  进行在线编译及代码下载
等待编译完成
编译成功及代码下载完成
抱歉我的级别太低图片分几天补齐。

楼主:
接上楼,继续完成.
将STM32F469I Discovery Kit通过Mini USB连接到电脑USB口,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仿真器及虚拟串口正常。
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点击“Target”打开下拉菜单->选择“Connect”

在右侧上角区域显示MCU型号及相应参数。
点击“File”下拉菜单->选择“Open file”导入文件,出现“打开”对话框,双击要写入的文件图标。
首先选择EraseChip擦除芯片原有数据,然后选择Program &Verify写入及校核数据
擦除数据时将出现擦除警告信息,点击“确定”执行擦除操作。
写入操作时同样会出现警告信息,点击“Start”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后信息栏将出现完成信息。

网友:
是非常简单好用的一个开发平台

网友A:
MBED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软件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啊,顶一个

网友B(2016-05-11):
大侠好,请教个问题,关于mbed的

见附图,ARM中文社区的一个选择题:
我感觉答案A。不知道是否正确,请指点下!

先谢谢了 !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