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6-01-13):
采用运放差分电路,通过低端采样电阻1毫欧对50mA~60A电流采样,采样后输入差分放大器,请问信号源和放大器需要共地吗?放大器使用的是AD8551,测试时如果共地检测结果准确,不共地出现偏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差分不一定需要共地,但需要注意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不一定需要共地,但需要注意共模电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p50002666002\桌面
如图:如果被测信号与放大器不共地检测值就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如果被测信号与放大器不共地检测值就不准确

选一款CMRR共的OP是关键,共地与不共地导致的是共模电压的不同。可实际量测下,这二者的差别。

网友C:
附图怎么刷新都打不开,办公室、家里都是。

网友D:
不共地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共地怎么检测?

我需要的是检测差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图怎么刷新都打不开,办公室、家里都是。

不可以吗?

网友E:
1   信号范围 50uV--60mV,输入信号低时很低的;
2   ad8551单电源供电,输入最低0V,但是输出最低1--15mV,你需要计算最低增益能够得到的输出信号范围。
3   ad8551不是差分运放,当做差分运放时需要高度精确匹配的电阻,否则PSRR急速下降(说错了,是CMRR),对于微弱信号输入是致命的。
综上所述,还是选择真正的差分放大器吧。

网友F:
画个清晰图

网友G:
不共地的时候,应该是部分共模电压作为输入了,导致有了偏差。差分信号检测应该是不用共地的,可以换用真正的差模OP。

网友H:
差分信号源和差分放大器之间不共地时从原理上可以实现差分信号测量,但是这时信号源和放大器之间的地电位差成为了差分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而这个地电位差其值又不确定,所以不能保证差分放大器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还是需要共地。

网友H:
差分信号源和差分放大器之间不共地时从原理上可以实现差分信号测量,但是这时信号源和放大器之间的地电位差成为了差分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而这个地电位差其值又不确定,所以不能保证差分放大器能够正常工作,因此还是需要共地。

网友I:
需要,差分信号虽然是个差值,但也需要保证参考地一样

网友:
你的电流检测 范围很大 运放部分的放大后进行检测电压范围应该是小于5V的吧?这个范围怎么协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是检测差模电压

差分信号是对地的差分,差分信号间的差分才有意义,一旦共模信号大于运放电源电压,差分信号不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