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at070tn83 液晶屏显示不了

楼主(2016-01-13):
用的是imx6q的ubuntu12.04系统,做了如下的修改: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db_modedb[] = {
  {
  " at070tn83", 60, 800,480, 30000,
  40, 40,
  29, 13,
  48, 3,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0,0},

楼主:
static struct fsl_mxc_lcd_platform_data lcdif_data = {
        .ipu_id = 0,
        .disp_id = 0,
        .default_ifmt = IPU_PIX_FMT_RGB666,
};
bootarg改成了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ip=none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video=mxcfb0:dev=lcd,800*480,if=RGB666',怎么启动还是实现HDMI,lcd显示不了,各管脚电压正常。

网友A:
那显示屏不能显示是什么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显示屏不能显示是什么现象啊

就是没有任何显示,黑屏,通过示波器测量各个管教都是有信号的

网友B:
是不是没有saveen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saveenv啊?......

不一定需要saveenv,因为我输入了bootarg

网友C:
你发的图片都显示不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图片都显示不出来呢

图片是:
现在是怎么设置都是HDMI显示,lcd一直是黑屏的。我的启动代码是setenv bootargs_disp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video=mxcfb2:dev=lcd,800*480,bpp=32 fbmem=32M vmalloc=400M',
改了lcdif_modedb结构体里面的:
{
/* AT07 800x480 30M pixel clk output */
"800x480",60, 800, 480, 30000,
40, 40,
29,13,
48, 3,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然后改了.c的
fb_data的结构体

{.disp_dev = "lcd",.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666,.mode_str = "800*480",.default_bpp = 32,.int_clk = false,},

楼主:
图片是:
现在是怎么设置都是HDMI显示,lcd一直是黑屏的。我的启动代码是setenv bootargs_disp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video=mxcfb2:dev=lcd,800*480,bpp=32 fbmem=32M vmalloc=400M',
改了lcdif_modedb结构体里面的:
{
/* AT07 800x480 @30MHZ pixel clk output */
"800x480",60, 800, 480, 30000,
40, 40,
29,13,1
48, 3,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然后改了.c的
fb_data的结构体

{.disp_dev = "lcd",.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666,.mode_str = "800*480",.default_bpp = 32,.int_clk =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