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自己移值了stm32f373 usb hid

楼主(2016-01-13):
不知道问题在那,在PC上枚举都不成功,显示电脑无法识别usb设备,现在把源码传上来,求大神给指点指点。。。
/******************** (C)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usb_desc.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2.1
* Date               : 07/05/2010
* Description        : Descriptors for Joystick Mouse Demo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usb_desc.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LOBYTE(x)  ((uint8_t)(x & 0x00FF))
#define HIBYTE(x)  ((uint8_t)((x & 0xFF00) >>8))
#define USBD_VID        0x0483
#define USBD_PID        0x5750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Extern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USB Standard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DeviceDescriptor[CUSTOMHID_SIZ_DEVICE_DESC] =
{
    0x12,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00,                       /*bcdUSB */
    0x02,
    0x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40,                       /*bMaxPacketSize40*/
    LOBYTE(USBD_VID),           /*idVendor*/
    HIBYTE(USBD_VID),           /*idVendor*/
    LOBYTE(USBD_PID),           /*idVendor*/
    HIBYTE(USBD_PID),           /*idVendor*/
    0x00,                       /*bcdDevice rel. 2.00*/
    0x02,
    1,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manufacturer */
    2,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product*/
    3,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device serial number */
    0x01                        /*bNumConfigurations*/
}; /* CustomHID_DeviceDescriptor */

/* USB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 All Descriptors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Endpoint, Class, Vendor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ConfigDescriptor[CUSTOMHID_SIZ_CONFIG_DESC] =
{
    0x09, /* bLength: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CUSTOMHID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0x01,         /*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E0,         /* bmAttributes: Bus powered */
                  /*Bus powered: 7th bit, Self Powered: 6th bit, Remote wakeup: 5th bit, reserved: 4..0 bits */
    0xFA,         /* MaxPower 5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 Descriptor of Custom HID interface ****************/
    /* 09 */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
    0x00,         /* bInterfaceClass: Class code = 0DCH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Subclass code = 0A0H */
    0x00,         /* nInterfaceProtocol : Protocol code = 0B0H */
    0,            /*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 endpoint descriptor ********************/
    /* 18 */
    0x07,         /*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07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5H */
    0x82,         /* endpoint 2 IN */
    0x03,                                        /* bulk transfer = 02H */
    0x40,0x00,    /* endpoint max packet size = 0040H */
    0x20,         /* the value is invalid when bulk transfer */

    0x07,         /*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07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5H */
    0x01,         /* endpoint 1 OUT */
    0x03,                                        /* bulk transfer = 02H */
    0x40,0x00,    /* endpoint max packet size = 0040H */
    0x20,         /* the value is invalid when bulk transfer */
}; /* CustomHID_ConfigDescriptor */

const u8 CustomHID_ReportDescriptor[CUSTOMHID_SIZ_REPORT_DESC] =
  {
    0x05, 0xFF,                    // USAGE_PAGE(User define)
    0x09, 0xFF,                    // USAGE(User define)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05, 0x01,                    // USAGE_PAGE(1)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0)
    0x29, 0xFF,                    //   USAGE_MAXIMUM(255)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95, 0x40,                    //   REPORT_COUNT (64)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05, 0x02,                    // USAGE_PAGE(2)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 (0)
    0x29, 0xFF,                    //   USAGE_MAXIMUM (255)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95, 0x08,                    //   REPORT_COUNT (8)
    0x75, 0x40,                    //   REPORT_SIZE (64)
    0x91, 0x02,                    //   OUTPUT (Data,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 /* ReportDescriptor */

/* USB String Descriptors (optional)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LangID[CUSTOMHID_SIZ_STRING_LANGID] =
{
    CUSTOMHID_SIZ_STRING_LANGID,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0x09,
    0x04
}; /* LangID = 0x0409: U.S. English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Vendor[CUSTOMHID_SIZ_STRING_VENDOR] =
{
    CUSTOMHID_SIZ_STRING_VENDOR, /* Size of Vendor string */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Manufacturer: "STMicroelectronics"
    'M', 0, 'y', 0, 'U', 0,'S', 0,'B', 0, '_', 0, 'H', 0,'I',0,'D',0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Product[CUSTOMHID_SIZ_STRING_PRODUCT] =
{
    CUSTOMHID_SIZ_STRING_PRODUCT,          /* bLength */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B', 0, 'y', 0, ' ', 0, 'e', 0, 'm', 0, 'b', 0,'e',0,'d',0,'-',0,'n',0,'e',0,'t',0
};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Serial[CUSTOMHID_SIZ_STRING_SERIAL] =
{
    CUSTOMHID_SIZ_STRING_SERIAL,           /* bLength */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x', 0, 'x', 0, 'x', 0,'x', 0,'x', 0, 'x', 0, 'x', 0
};
/******************* (C)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hw_config.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2.0
* Date               : 06/13/2008
* Description        :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Setup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37x.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usb_desc.h"
#include "usb_pwr.h"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Extern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Set_System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Main system clocks & power.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et_System(void)
{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On STICE the PLL output clock is fixed to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PRE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Set_USBClock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USB Clock input (48MHz).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et_USBClock(void)
{
  /* Select USBCLK source */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Enable USB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B,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Enter_LowPowerMode.
* Description    : Power-off system clocks and power while entering suspend mod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nter_LowPowerMode(void)
{
  /* Set the device state to suspend */
  bDeviceState = SUSPENDED;        // suspended=3
}

/*******************************************************************************
* Function Name  : Leave_LowPowerMode.
* Description    : Restores system clocks and power while exiting suspend mod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eave_LowPowerMode(void)
{
  DEVICE_INFO *pInfo = &Device_Info;

  /* Set the device state to the correct state */
  if (pInfo->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ÅäÖÃÖµ²»µÈÓÚ0£¬¿ªÊ¼ÅäÖÃ
  {
    /* Device configured */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CONFIGURED=5
  }
  else
  {
    bDeviceState = ATTACHED;          //attched=4
  }
}

/*******************************************************************************
* Function Name  : USB_Interrupts_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USB interrup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B_Interrupts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USB_Cable_Config.
* Description    : Software Connection/Disconnection of USB Cable.
* Input          : NewState: new stat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NewState != DISABLE)
  {
    GPIO_Re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
  else
  {
    GPIO_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
}*/

/*******************************************************************************
* Function Name  : Get_SerialNum.
* Description    : Create the serial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et_SerialNum(void)
{
  u32 Device_Serial0, Device_Serial1, Device_Serial2;

  Device_Serial0 = *(u32*)(0x1FFFF7E8);
  Device_Serial1 = *(u32*)(0x1FFFF7EC);
  Device_Serial2 = *(u32*)(0x1FFFF7F0);

  if(Device_Serial0 != 0)
  {
     CustomHID_StringSerial[2] = (u8)(Device_Serial0 & 0x000000FF);
     CustomHID_StringSerial[4] = (u8)((Device_Serial0 & 0x0000FF00) >> 8);
     CustomHID_StringSerial[6] = (u8)((Device_Serial0 & 0x00FF0000) >> 16);
     CustomHID_StringSerial[8] = (u8)((Device_Serial0 & 0xFF000000) >> 24);

     CustomHID_StringSerial[10] = (u8)(Device_Serial1 & 0x000000FF);
     CustomHID_StringSerial[12] = (u8)((Device_Serial1 & 0x0000FF00) >> 8);
     CustomHID_StringSerial[14] = (u8)((Device_Serial1 & 0x00FF0000) >> 16);
     CustomHID_StringSerial[16] = (u8)((Device_Serial1 & 0xFF000000) >> 24);

     CustomHID_StringSerial[18] = (u8)(Device_Serial2 & 0x000000FF);
     CustomHID_StringSerial[20] = (u8)((Device_Serial2 & 0x0000FF00) >> 8);
     CustomHID_StringSerial[22] = (u8)((Device_Serial2 & 0x00FF0000) >> 16);
     CustomHID_StringSerial[24] = (u8)((Device_Serial2 & 0xFF000000) >> 24);
  }
}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官方提供了相关例程没有,只用过串口,没用过USB。

网友B:
没用过USB。

网友C:
引用 楼主: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这个hid做的十个什么功能呢
我用f103做过键盘的程序

楼主(2016-02-29):
把D+,D-两个引脚设置以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