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对开关电源IC的比较引脚的理解,麻烦各位帮看下对不对

楼主(2016-01-13):
很多开关电源IC都有误差反相输入端同相输入端,并且比较器的输出cmp也会专门用一个引脚接出来。资料上对引脚的介绍一般就说该引脚是用作补偿的。在反相输入端和cmp端接上电容串电阻之类的,就构成了PI环节。它这里补偿的意思是不是说的PID控制器,就相当于误差信号输入进去PID控制器,这个误差放大器就是个PID控制器,又叫做补偿。

网友A:
你的分析是对的,有自主分析能力赞一个,这种利用内部误差放大器来稳定的通常用于非隔离电源中

网友B:
是PI还是PID取决于外围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析是对的,有自主分析能力赞一个,这种利用内部误差放大器来稳定的通常用于非隔离电源中 ...

:)谢谢回帖,祝生活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I还是PID取决于外围网络

好的,谢谢回帖。祝生活愉快

网友C(2016-03-05):
新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