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FGtool 怎么编译得到支持MFG的 U-Boot and Kernel Image

楼主(2016-01-13):
你好,
    我用的是明远智睿的核心板。在官网上下载得到的imx-3.14.28_1.0.0_ga-mfg-tools压缩包,阅读里边的文档得知要实现下载的话除了需要正常的U-BOOT和Kernel Image,还需要编译获取支持MFG的U-BOOT和Kernel Image,也就是Firmware 目录下的文件。
文档里说Howto Generate U-Boot and Kernel Image for MFG
Please refer to the BSPUser Guide, chapter Build Manufacturing Firmware.
但是Linux3.14.28 BSP的文档包里并没有相关的内容,只有早期LTIB下才有。那么这里咨询一下,YOCTO下是怎么去编译获得U-Boot and Kernel Image for MFG。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文档或者帖子!谢谢

网友A:
这个真没有用过啊,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把编译出来的内核和uboot放到bootlets源码里编译相关的sb文件,接下来就可以烧写了

楼主:
我在官网上下载到的fsl-yocto-3.14.28-1.0.0文档包里 的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文档中找到 6.2 Manufacturing Tool, MFGTool 。里边讲到 $ bitbake fsl-image-mfgtool-initramfs 得到 linux-imx-mfgtool and u-boot-mfgtool.之后可以编译得到支持MFG工具的镜像,至于具体配置要参考本文档之前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官网上下载到的fsl-yocto-3.14.28-1.0.0文档包里 的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文档中找到 6 ...

请问再下命令  bitbake fsl-image-mfgtool-initramfs 之前,u-boot 和kernel的代码需要进行修改吗?需要修改哪些部分??谢谢

网友D(2017-10-18):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感觉文档中说的不明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