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 ADC被相邻引脚影响

楼主(2016-01-13):
用的STM32F030C8
如图:PA6用来测温度,外接100k的PTC。实验时发现即使不接PTC,PA6的电压也只有0.5V左右。
把相邻引脚PA5的(程序里没对PA5做任何设置)270R电阻拿掉,PA6的电压升到2.2V。
把引脚PA7的(也是空脚)设置成带上拉的输出,PA6的电压到2.48V了。
没接运放做射随是有问题,但相邻引脚能引起这么大的影响,想知道为啥?规格书和应用手册都查了,不明白。

网友A:
引脚浮空的话,影响是比较大。因为它本来电平就是不确定的。

楼主:
PA6没有浮空,研究下怎么发图

楼主:
这回可以发图了

网友B:
那个不是PA6影响,而是你的Vref有问题,只要外面用万用表量电压和读出来的值计算后差不多就不是这边的问题,主要看看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PA6影响,而是你的Vref有问题,只要外面用万用表量电压和读出来的值计算后差不多就不是这边的问题 ...

Vref接的精密基准电压源,不会有问题,万用表和AD测下来的值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PA6影响,而是你的Vref有问题,只要外面用万用表量电压和读出来的值计算后差不多就不是这边的问题 ...

附上Vref的图

网友C:
在使用其他品牌单片机的时候,遇到过类似问题。ADC采样是需要电流的,没加射随的话,PA6输入电流太小,所以会受到干扰。减小PA6的前级的输出阻抗,解决了我的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简单的方法是用两个1K的电阻串联在VREF和GND之前,然后采样中间点,看是否还会受干扰,如果不再受干扰,前级增加射随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