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论Keil C51下如何实现模块驱动文件复用

楼主(2016-01-13):
最近在一个项目里需要使用多个数字式温度传感器DS18B20,在编程写完并调试好一个传感器后,就琢磨怎么来控制多个温度传感器。当然,其中最明显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单总线方式,这种方式下所有的DS18B20的数据管脚都均通过一条数据总线连接。但这种连接方式并不太适合本应用,且一直觉得有些不足之处:一是在每次操作温度传感器前,都需要先发送一堆ROM指令并和DS18B20按照协议交流,最后选中某个温度传感器再进行操作,较为繁琐和耗费时间;二是单总线方式下,不易区分和知道每个传感器对应所在的位置。所以我还是考虑以每个MCU 的IO控制一个DS18B20的方式来做多点温度测控,大致如下图所示:

一般地,在Keil C51中,写这类模块的驱动程序都会以这种模式:
先映射管脚:
  1. sbit DS18B20_1_DQ_PORT = P4^0;
然后写IO控制语句:
  1. #define DS18B20_Master_1_Control()                       (DS18B20_1_DQ_PORT = 0)
  2. #define DS18B20_Master_1_Release()                       (DS18B20_1_DQ_PORT = 1)
然后其它的读、写、初始化等接口函数再以此为基础来构成。但这种方式下,貌似只能驱动单个模块,如果是有多个模块,在目前还没想到办法之前,岂不是需要写多个驱动文件,如ds18b20_1.c,ds18b20_2.c ...... ds18b20_8.c,这样既繁琐,还会大大地增加代码量,实在是不可取。(最主要是很笨的方法...)
如果要实现复用功能,那么势必需要一种方式来实现IO控制和管脚映射的切换。目前,我的想法是先把每个传感器对应的IO控制动作做成两个函数:控制总线和释放总线,然后分别放入到两个函数指针数组中去。在调用时,通过函数指针数组来选取需要的IO控制函数来实现切换,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实现此类驱动文件的复用,我觉得,在Keil C51下,大家使用多个相同模块时都会或多或少碰到这个问题吧。

楼主:
试了下之前解释过的方法:
先映射管脚:
  1. sbit DS18B20_1_DQ_PORT = P7^2;
  2. sbit DS18B20_2_DQ_PORT = P7^3;

再写管脚控制函数:
static void DS18B20_1_Master_Control(void)
{
    DS18B20_1_DQ_PORT = 0;
}
static void DS18B20_2_Master_Control(void)
{
    DS18B20_2_DQ_PORT = 0;
}

static void DS18B20_1_Master_Release(void)
{
    DS18B20_1_DQ_PORT = 1;
}
static void DS18B20_2_Master_Release(void)
{
    DS18B20_2_DQ_PORT = 1;
}

static bit DS18B20_1_ReadIO(void)
{
    return (DS18B20_1_DQ_PORT);
}

static bit DS18B20_2_ReadIO(void)
{
    return (DS18B20_2_DQ_PORT);
}

再来构成函数指针数组:
//总线Control操作函数指针数组
code void (*DS18B20_Master_Control_Array[DS18B20_NUM])(void) =
{
    DS18B20_1_Master_Control,
    DS18B20_2_Master_Control,
};

//总线Release操作函数指针数组
code void (*DS18B20_Master_Release_Array[DS18B20_NUM])(void) =
{
    DS18B20_1_Master_Release,
    DS18B20_2_Master_Release,
};
//总线IO读操作函数指针数组
code bit (*DS18B20_ReadIO[DS18B20_NUM])(void) =
{
    DS18B20_1_ReadIO,
    DS18B20_2_ReadIO,
};

然后在API函数中,以
  1. (*DS18B20_Master_Control_Array[ds18b20_index])();
的方式进行调用

楼主:
麻烦各位朋友看下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呢?@玄德 @chunyang @mmuuss586 @cauhorse

网友A:
共同的操作当然是可以共用同一段代码的,分别调用即可。

网友B:
照这样你用8个18B20,就得定义8个DS18B20_1_Master_Control与DS18B20_2_Master_Release的函数原型;冗余代码还是比较多;
可以定义一个18B20类,在内部定义操作函数;用的时候把控制用的IO端口也当作操作参数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这样你用8个18B20,就得定义8个DS18B20_1_Master_Control与DS18B20_2_Master_Release的函数原型;冗余代 ...

嗯嗯,8个模块的话就有8组操作函数了。你说的定义一个类,然后在类的内部定义操作函数,再将控制IO作为参数传入,这个能在Keil C51中实现吗?能否贴一个简单的代码结构示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同的操作当然是可以共用同一段代码的,分别调用即可。

是的,有什么好的,比较简洁的分别调用方式吗?谢谢

网友C:
写一个单总线的基本函数,参数是IO的序号。后面的操作,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参数访问不同IO上的芯片。在AVR上有这样的例子。

对于51,这样可以最多挂8各芯片了。

网友D:
可以考虑宏定义。搜“带参数的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一个单总线的基本函数,参数是IO的序号。后面的操作,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参数访问不同IO上的芯片。在AVR上 ...

你说的是这样吗:
void DS18B20_Master_Control(u8 index)
{
switch(index)
{
   case 1:
   DS18B20_1_DQ_PORT = 0;
    break;
      case 2:
   DS18B20_2_DQ_PORT = 0;
    break;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宏定义。搜“带参数的宏定义”。

谢谢提示,我研究了下,使用带参宏定义的话,我也就能将函数指针数组给隐藏起来,如这样:
  1. #define DS18B20_Master_Control(index)    (*DS18B20_Master_Control_Array[index])()
然后在功能函数中,通过调用DS18B20_Master_Control(1...8)这种方式来实现切换。
这种方式下,仍需要建立函数指针数组,运行中也还是需要根据指针跳转。只是看起来规范了一点,请指正。

网友C:
用switch当然可以,就是效率低一点,占用空间大。

可以这样做啊,主要针对最底层的操作,剩下的就是调用底层操作函数,比如:

#define OWIPORT P1

#define OWI_PULL_BUS_LOW(pin) \
            OWIDDR |= (1 << pin); \
            OWIPORT &= ~(1 << pin);

#define OWI_RELEASE_BUS(pin) \
            OWIDDR &= ~(1 << pin); \
            OWIPORT |= (1 << pin);

void OWI_WriteBit0(unsigned char pins)
{
  unsigned char intState;

  // Disable interrupts.
  intState = __save_interrupt();
  cli();

  // Drive bus low and delay.
  OWI_PULL_BUS_LOW(pins);
  _delay_us(OWI_DELAY_C_STD_MODE);

  // Release bus and delay.
  OWI_RELEASE_BUS(pins);
  _delay_us(OWI_DELAY_D_STD_MODE);

  // Restore interrupts.
  __restore_interrupt(intState);
}

这段程序不完整,是从AVR的程序复杂过来的,只做参考,应该很好移植到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什么好的,比较简洁的分别调用方式吗?谢谢

建议你去看看C语言方面的书,任何高级语言都支持这类调用,哪怕是汇编都可以用子程序模块来解决。

网友D:
是想写出精炼的C代码,
还是想得到占用程序空间最小的机器语言?
感觉后者做不到,或者有限。

另外,如果把8位端口同时操作,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witch当然可以,就是效率低一点,占用空间大。

可以这样做啊,主要针对最底层的操作,剩下的就是调用 ...

明白了,嗯,这种方式确实比switch方式好很多。移位操作是很省事的,而且我用51还不需要设置管口方向。
不过这种方式下,能够复用的模块数目是受限的,比如DS18B20有一根数据线,那么一个IO就只能接8个或着16个,如果还需要接更多的模块进来,就不好弄了。我这只有8个,那就完全绰绰有余了,这也比函数指针数组方式有效率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想写出精炼的C代码,
还是想得到占用程序空间最小的机器语言?
感觉后者做不到,或者有限。

想要力求实现一种比较简洁有效率的驱动复用方式,我觉得以函数指针数组方式来调用,每一个IO动作都需要跳转指针,入栈,出栈,显然是很繁琐的。shaoziyang朋友提出的管脚按位移动来进行选中的方式就比我之前提出的方式好。
你说的8位端口同时操作,还真是一个犀利的方法,一次性就可以操作完所有的模块。但需要硬件上要配合编程来连接管脚,最大数量受限于一个管口所具有的IO数量。有必要试一下,以前一个一个地处理流程要变通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要力求实现一种比较简洁有效率的驱动复用方式,我觉得以函数指针数组方式来调用,每一个IO动作都需要跳 ...

说实话:
C语言我是自学,用哪里学哪里,实用主义,平时开发没问题;高点就不行了。
你们说的“函数指针”。。。。我还是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
C语言我是自学,用哪里学哪里,实用主义,平时开发没问题;高点就不行了。
你们说的“函数指针 ...

我大学上课只是学了下理论,出来也是用到哪儿学到哪儿,函数指针数组是以前看别人的代码顺到的。你说的这种操作方法确实很不错的,谢谢了。

网友E:
比如P1口接8个18B20,能不能以数据流的方式与这8个传感器通信?即给P1口发数据和接收数据的方式,接收后的数据再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P1口接8个18B20,能不能以数据流的方式与这8个传感器通信?即给P1口发数据和接收数据的方式,接收后的 ...

你的意思是同时和8个DS18B20通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直接将数据送给P0口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同时和8个DS18B20通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直接将数据送给P0口即可。 ...

这种整体读取8个DS18B20数据的话,读取程序是最简洁速度最快的,只是后期数据纵横变转,在 51上是挺费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整体读取8个DS18B20数据的话,读取程序是最简洁速度最快的,只是后期数据纵横变转,在 51上是挺费时 ...

是的啊。如果其中一个有问题,那么全部都会出问题。我现在的方法还是一个一个的选中操作,用管脚移位的方式来封装底层的数据总线操作,超过八个的话就只好考虑使用函数指针数组方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啊。如果其中一个有问题,那么全部都会出问题。我现在的方法还是一个一个的选中操作,用管脚移位的方 ...

其中一个有问题,并不会影响其他的数据,这点程序很容易做到。关键是 51的指针操作效率太低,后期的数据纵横变换,是挺费时的一件事。

用管脚移位的方式来封装底层的数据总线操作,这个方法比较实用,超过八个的话,建议不要用函数指针数组方式(太费时了)。
还是用移位的方式比较合理,只是多几条映射指令而已。
方法是,把输入的ID号赋给变量(可指定为int或long类型, 即扩展为16个或32个),先将变量移位,再将值赋给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中一个有问题,并不会影响其他的数据,这点程序很容易做到。关键是 51的指针操作效率太低,后期的数据 ...

您是说这样吗:
假设有16个传感器需要控制,分别连接在MCU的P0和P1口,则这样封装总线操作函数:
u16 pin_mask;

#define DS18B20_Master_Control(index)       pin_mask = 0x0001 << index;\
                                                                      P0 |= pin_mask;\
                                                                      P1 |= (pin_mask>>8);
#define DS18B20_Master_Release(index)      pin_mask = 0x0001 << index;\
                                                                      P0 &= ~pin_mask;
                                                                      P1 &= ~(pin_mask>>8);

函数指针方式是我最初想出来的,但一直觉得效率不高,因为每个总线动作都需要入栈、出栈一次。:lol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是说这样吗:
假设有16个传感器需要控制,分别连接在MCU的P0和P1口,则这样封装总线操作函数:

对!

不过变量可以不命名,采用隐性指定变换,这样,程序结构更简洁。

网友F:
#define DS18B20_Master_Control(index)    P0 |= (1<<(u16)index);  \
                                         P1 |= ((1<<(u16)index)>>8);
#define DS18B20_Master_Release(index)    P0 &= ~(1<<(u16)index); \
                                         P1 &= ~((1<<(u16)index)>>8);

网友F:
如果 index不是以递增形式赋值,而是以移动方式赋值,则c51的执行效率最高,
即 1#:  0x0001,  2#:  0x0002,  3#:  0x0004,  4#:  0x0008,  5#:  0x0010,  6#:  0x0020,  7#:  0x0040,  8#:  0x0080, .........
程序可写成:
#define DS18B20_Master_Control(index)    P0 |= index;  \
                                         P1 |= (index>>8);
#define DS18B20_Master_Release(index)    P0 &= ~index; \
                                         P1 &= ~(index>>8);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fine DS18B20_Master_Control(index)    P0 |= (1

对头,这样更好,节省一个变量空间。又学习了:D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 index不是以递增形式赋值,而是以移动方式赋值,则c51的执行效率最高,
即 1#:  0x0001,  2#:  0x0002 ...

这方式着实不错,效率又高了些,就是需要预先对每个传感器进行宏定义其index.今早我也琢磨出一个类似的方法,如下请看:
首先定义一个本地变量和一个宏定义,用于存储传感器管脚位置和参数判断:
  1. #define DS18B20_NUM     16
  2. static u16 pin_mask;

在多个传感器操作时,都需要先进行传感器的选定操作,所以在驱动文件里,我定义了这样一个函数:
u8 DS18B20_Select(u8 index)
{
        if(index < DS18B20_NUM)
        {
                pin_mask = 1<<(u16)index;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之后的数据总线操作函数就这样封装:
  1. #define DS18B20_Master_Control()     P0 |=pin_mask;P1 |=pin_mask>>8;
  2. #define DS18B20_Master_Release()     P0 &=~pin_mask;P1 &=~(pin_mask>>8);

这样的话,每次数据操作动作都不再需要根据index参数进行移位运算后再赋值给管口。只需要在对每个传感器进行操作前,调用DS18B20_Select()函数选中并计算下pin_mask,然后动作时直接将pin_mask赋给管口即可。:P 唯一就是多占用了两个字节的数据空间

网友F:
c语言推荐,尽量少用全局变量,这样函数的可控性好,不易出问题。

你用全局变量 pin_mask 来传递参数,数据量少还能凑合,数据量大的话,还是建议少用,否则,程序中在某种情况下发生冲突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c语言推荐,尽量少用全局变量,这样函数的可控性好,不易出问题。

你用全局变量 pin_mask 来传递参数,数 ...

嗯,也是。不过我能确定在DS18B20的驱动文件中,pin_mask只在一个地方赋值,其余地方都是运用。:)谢谢指点。

网友G:
用宏替换
给你个最简单的例子,后面可以发挥下。

驱动代码只需要改参数就行。
#include<reg52.h>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define P10  0
#define P11  1
#define SETH(pin)        (P1_##pin##=1)
#define SETL(pin)        (P1_##pin##=0)
#define SET_IO_H(pin)          SETH(pin)
#define SET_IO_L(pin)          SETL(pi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char x,y;
for(x=100;x>0;x--)
for(y=200;y>0;y--)
for(z;z>0;z--);
}

void main()
{  while(1){
          SET_IO_H(P10);
          delay(10000);
          SET_IO_L(P10);
          delay(10000);
          SET_IO_H(P11);
          delay(10000);
          SET_IO_L(P11);
          delay(1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宏替换
给你个最简单的例子,后面可以发挥下。

谢谢建议,##的用法很是奇特,我试了一下,将数据操作函数如此封装:
sbit DS18B20_1_DQ_PORT = P7^2;
sbit DS18B20_2_DQ_PORT = P7^3;

#define DS18B20_Master_Control(pin_index)                      (DS18B20_##pin_index##_PORT = 1)
#define DS18B20_Master_Release(pin_index)                      (DS18B20_##pin_index##_PORT = 0)
#define DS18B20_ReadIO(pin_index)                              (DS18B20_##pin_index##_PORT)

然后在API函数中调用:
  1. static volatile u8 ds18b20_index;

  2. DS18B20_Master_Control(ds18b20_index);

在这之中ds18b20_index用于选中要操作的管脚,但编译会报错:error C202: 'DS18B20_ds18b20_index_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这个错误也能理解,即ds18b20_index并不会和DS18B20_ _PORT组成已声明的合法变量。而如果在API函数中,以指定的索引号来进行操作,如:
  1. DS18B20_Master_Control(0);

虽然可行,但程序烧写后就不能切换到对其它传感器对应管脚的操作了。我即总结,宏定义毕竟是在程序编译时进行处理的,在程序运行中是不能进行动态赋值的。不知我所采用的方式和说法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的用法很是奇特,我试了一下,将数据操作函数如此封装:

然后在API函数中调用:

问题出在宏展开的时候没有完全展开。

你仔细看我贴出来的例程,需要做2次宏定义,才能完全展开。
然后就可以引用了。

要深入理解,请参考下我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ad85100101kvgp.html

网友H:
用C++来操作,在初始化类的时候传递引脚进去。或许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C++来操作,在初始化类的时候传递引脚进去。或许更方便些!

你好,谢谢建议。在前面一位仁兄也说过,但并未提出具体如何来实现。另外据我查阅资料,Keil C51似乎并不支持C++.如果可以,请给一个简单的代码示例以参考。;)

网友I:
用一个P口,一位定为数据口,剩下的扩展一个多路开关,

网友J:
我觉得18B20既然给了序列号,其实多路采集用单总线是比较好的方式,简化了外部布线,同时也减少了你的代码冗余,我以前做过一个这样的项目,当时使用STC的小单片机写的,速度什么的完全够用,需要的话可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一个P口,一位定为数据口,剩下的扩展一个多路开关,

呃,好吧。这种方式其实也很不错的。驱动程序就和单个的一样,通过多路开关来选中要操作的器件。居然没考虑到过。: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18B20既然给了序列号,其实多路采集用单总线是比较好的方式,简化了外部布线,同时也减少了你的代码 ...

你好。谢谢回复。对于美信的单总线通信协议我大体看了一下,如果只用一条数据总线,我暂时没看明白如何明确每个传感器所对应的位置。举个例子这样说:比如我现在有8个DS18B20,分别布置在机器里的不同位置,进行温度检测,这种情况如果采用单总线方式的话,要如何才能知道哪个传感器对应的是哪个位置呢?我看网上的说法是一个一个位置地添加上去,并读取保存序列号,不知是否如此?请指正。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对于美信的单总线通信协议我大体看了一下,如果只用一条数据总线,我暂时没看明白如何明 ...

对,每个传感器都有一个固定的ID,用的时候可以自己先贴上编号,再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每个传感器都有一个固定的ID,用的时候可以自己先贴上编号,再布线

哦。这样的话,比较适合布线距离比较长的情况,比如说一个较宽的场合,只需要拉一根数据总线即可。我这儿是用于机器内部测温,如果每次装配都要一个一个安上去并调试,有些过于麻烦啊。而且每台都要这么做,相比较之下,我还是觉得多条数据总线,复用驱动的方式比较适合我现在这种情况点。;P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哦。这样的话,比较适合布线距离比较长的情况,比如说一个较宽的场合,只需要拉一根数据总线即可。我这儿 ...

这样也简单,看你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也简单,看你咯

还是很感谢,至少让我确实清晰了单总线方式的操作。;P

网友K:
这类的话,最好做个几个表格,比如,传感器操作的对应的IO端口,这是一个表,另外就是个就是传感器对应的某个端口上的具体IO,用表格的方式去运作,这样方便管理,相应的代码量会少点,
如 gpio_port ds18b20_hal_port[]={...GPIOA,GPIOB,,,};
gpio_pin ds18b20_hal_pin[]={..gpio_pin_0,gpio_pin_1};
这样的方式去隐射,不要用具体的宏定义,也是11对应的关系的,
在数据采集和通信上,具体IO操作是同样的,

网友K:
#define oled_io_mask_cs                                GPIO_Pin_15
#define oled_io_mask_res                        GPIO_Pin_14
#define oled_io_mask_dc                                GPIO_Pin_6
#define oled_io_mask_sck                        GPIO_Pin_7
#define oled_io_mask_do                                GPIO_Pin_0

#define oled_io_port_to_cs                GPIOB
#define oled_io_port_to_res                GPIOB
#define oled_io_port_to_dc                GPIOA
#define oled_io_port_to_sck                GPIOA
#define oled_io_port_to_do                GPIOB

#define RST_ResetBit                (oled_io_port_to_res->ODR &=~ oled_io_mask_res)
#define RST_SetBit                        (oled_io_port_to_res->ODR |= oled_io_mask_res)

#define Handler_SPI_CS_Low      (oled_io_port_to_cs->ODR &=~oled_io_mask_cs)
//#define Handler_SPI_CS_Low      (GPIOA->ODR &=~oled_io_mask_cs)
#define Handler_SPI_CS_High     (oled_io_port_to_cs->ODR |=oled_io_mask_cs)
#define Handler_SPI_SCK_Low     (oled_io_port_to_sck->ODR &=~oled_io_mask_sck)
#define Handler_SPI_SCK_High    (oled_io_port_to_sck->ODR |=oled_io_mask_sck)
#define Handler_SPI_MOSI_Low    (oled_io_port_to_do->ODR &=~oled_io_mask_do)
#define Handler_SPI_MOSI_High   (oled_io_port_to_do->ODR |=oled_io_mask_do)
#define Handler_SPI_MISO_DC_Low (oled_io_port_to_dc->ODR &=~oled_io_mask_dc)
#define Handler_SPI_MISO_DC_High (oled_io_port_to_dc->ODR |=oled_io_mask_dc)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类的话,最好做个几个表格,比如,传感器操作的对应的IO端口,这是一个表,另外就是个就是传感器对应的某 ...

位定义数组方式我去试一下看能行不,你下面贴的例子主要是说把控制端口用宏定义隐藏起来以便重修改和有意义化吗?这个在正式程序里会这样的,这儿直接用p0,p1举个例子啦

网友L(2016-02-16):
楼主具有匠人精神 值得学习 后生可畏。学到好多知识,谢谢各位大牛的精彩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