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集电极电压怎么拉不下来?

楼主(2016-01-13):
各位大侠,这边有一个电路,如图,
       P_CONTROL信号正常,高电平时为2.8V,低电平时为0V,5块板子,4块板子都能在P_CONTROL为高时将P_OUT拉低,但是有一块板子是怎么也无法将P_OUT拉低,之前怀疑是三极管的问题,重新焊接,更换三极管,也都无法拉低,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4148坏了吧!

楼主:
还真是,脑袋短路,刚才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A:
P_CONTROL处最好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B:
发射极直接接地不好吗,接三个1N4148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射极直接接地不好吗,接三个1N4148的目的是什么?

肯定是检测基极电压用的。大于2.8V才导通,而不是大于0.7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_CONTROL处最好加个限流电阻,

说的对,要不然容易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检测基极电压用的。大于2.8V才导通,而不是大于0.7V。

谁告诉你4148的压差就是0.7V的,你看过二极管导通曲线吗?加0.4V也通,只是电流比较小而已。

网友E:
楼主电路不好,二极管的离散性比较大,门限不易统一且成本高了,用2.8V驱动不如加一基极限流电阻,晶体管发射极直接接地即可。

楼主:
这个电路基极确实是有限流电阻的,另外,春阳兄说得对,二极管本来想用稳压管的,但用稳压管查到的最低也在3.3V,无法应用,这个电路确实是为了抬高基极的开关电平,所以,只好出此下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基极确实是有限流电阻的,另外,春阳兄说得对,二极管本来想用稳压管的,但用稳压管查到的最低也在 ...

加限流电阻不也抬高了

楼主:
没分了:o,不好意思!: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