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编程问题

楼主(2016-01-13):
  看其他电路板上接上Max3232,然后在电脑上直接烧录程序。但是我按照手册焊了一个Max3232,却不能一直不能烧进去程序。有人告诉我是因为Max3232只能用3.3V的电源供电,但是手册上好像说5V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有点不明白了,求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知你用什么单片机? 我试过下载STC可以的,怀疑你的电路或买到假货了。推荐用SP3232试试。

网友B:
MAX3232 的电路很简单,不知道你弄错没有,供电要看 芯片资料里的说明

网友C:
我用的 MAX232 可以STC下载,就是放了 4个电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