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

楼主(2016-01-13):
怎么用Psoc3里面的液晶驱动?

网友A:
你用的是?

楼主:
用的液晶是ST7920驱动的12864

网友B:
LCD驱动是CYPRESS一个经典的应用,官网上就有

网友C:
LCD在Psoc里面有模块的,把模块加进去,然后再看模块的datasheet. 很方便的

网友D:
很多东西在datasheet里都会说到的

网友E:
直接加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问等于没问

网友F:
这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