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3):
我用的是cy63823 spi用户模块,但是写成功,读不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怎么用的阿,可以发Project 上来?

网友B:
有些问题就是很奇怪

网友C:
SPI就是这样的,他的初衷是好的,全双工方式通信,写的同时可以读回数据。

网友C:
但是,只有读操作,(如果CYPRESS为主SPI,)那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D:
对,会产生SPI时钟。

网友E:
这时你要写数据,来启动时钟,同时读回需要的数据

楼主:
行,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