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eprom写的时候,都要一个扇区的写呢

楼主(2016-01-13):
为什么eeprom写的时候,都要一个扇区的写呢,不能一个byte的写和擦除么?

网友A:
那就不是真正的eeprom,而是flash

网友B:
这就像STC的单片一样用的FLASH,要写入必须先擦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真正的eeprom,而是flash

24cxx系列可以按照字节来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像STC的单片一样用的FLASH,要写入必须先擦除。

最近使用的STM8S的单片机,也可以按字节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像STC的单片一样用的FLASH,要写入必须先擦除。

不喜欢flash需要整个擦除的,太麻烦了,我情愿加个24cxx上去

网友D:
STC     整区写的问题在于,  只有 为 1的位 才能写 1或0    为0的位 不能改写。或不能写 1。。只能整区察为 1后  ...才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4cxx系列可以按照字节来写的

24cxx是真正的eeprom

网友E:
个人感觉,需要整区擦除的eeprom,而且只有一个区的那种芯片,简直是个**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C     整区写的问题在于,  只有 为 1的位 才能写 1或0    为0的位 不能改写。或不能写 1。。只能整区察 ...

居然有这种情况,为什么有这种机制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4cxx是真正的eeprom

同意,不能字节写的,就是个**肋,用的时候还得小心翼翼的。

网友C:
我一般都自己加24cxx系列的,只存储很少数据的时候,才用内置的eeprom

网友H:
引用 网友C:
24cxx系列可以按照字节来写的

24cxx是eeprom存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同意,不能字节写的,就是个**肋,用的时候还得小心翼翼的。

是了,我用到的单片机自带eeprom,很少有可以按字节写和擦除的芯片

网友J:
这个是由内核决定的,没办法,只能适应了。不行的话,只好外扩芯片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是了,我用到的单片机自带eeprom,很少有可以按字节写和擦除的芯片

STM8可以,芯唐的几款芯片也是可以的。

网友G(2016-05-25):
还是搞不懂flash和eeprom的区别,有的flash也可以掉电保存的,有的eeprom操作的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