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求大神告诉为什么

楼主(2016-01-13):
我下了一个masm软件,是汇编的,但是查知汇编语言是16位命令,而visual studio既可以处理16位命令又可以处理32位命令,也就是说wiindows机器语言指令可分为16位和32位,所以我想问硬盘中存储的.exe文件是不是会用不同的文件头来区分用32位指令集做出的程序和用16位指令集做出的程序呢?

网友A:
不太清楚。估计是兼容16位指令

网友B:
估计指令设计上具有兼容性,CPU在运行的时候自动判断,不然很麻烦,用了一种指令,就不能用另一种指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指令设计上具有兼容性,CPU在运行的时候自动判断,不然很麻烦,用了一种指令,就不能用另一种指令了。 ...

具体呢,是先查询前16位看是不是32位指令集中的指令,然后再查询前8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呢,是先查询前16位看是不是32位指令集中的指令,然后再查询前8位吗

这个应该是电脑cpu硬件上设计的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脑cpu硬件上设计的兼容性

具体点呗,怎么实现“硬件上的兼容性”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点呗,怎么实现“硬件上的兼容性”阿

这个咱们设计不了,intel和amd设计cpu的时候就设计好的。程序员只是使用这些cpu支持的汇编指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咱们设计不了,intel和amd设计cpu的时候就设计好的。程序员只是使用这些cpu支持的汇编指令 ...

人家就是想知道啊

网友C:
不太懂,我推荐两本书吧,《80X86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程》和《windows环境下32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MASM是支持32位的,只要版本不太低。编程序时用伪指令指示指令集,汇编器根据这个针对性汇编。机械码与操作系统无关,只要你高兴完全可以编写一个运行在裸机上的32位程序,而且采用汇编语言编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我推荐两本书吧,《80X86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程》和《windows环境下32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MASM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