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24V电池供电哪种芯片可以产生一个 -15V 2A

楼主(2016-01-13):
金升阳24V转+/-15V的隔离模块最高30W,只能自己做非隔离的。
24V电池供电,15V 2A(峰值2.5A)好办,但-15V 2A(峰值2.5A)用哪款芯片比较好。
负压最好有软启动,不然启动瞬间电池会受不了。

网友A:
普通buck倒过来就是

网友B:
随便找个小片子外加个MOS管。

楼主:
芯片选花眼,推荐个常用的带软启动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