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外部变量调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1-13):
在GlobalVariables.h文件中定义如下:

#ifndef  GlobalVariables__H__
#define  GlobalVariables__H__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16U;
typedef struct
{
INT16U PeriodSum;

INT16U Period_H_1;
INT16U Period_L_1;
INT16U Frequency_1;

INT16U Period_H_2;
INT16U Period_L_2;
INT16U Frequency_2;

} MusicSettingStruct;

extern  MusicSettingStruct *Music;

#endif
我编译后发现居然可以编译通过。后来我自己重新建了一个工程,发现不可以,可是它的却可以通过,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我想只要变量能用那肯定是定义了,放心使用吧,没问题的

网友B:
按理说编译应该没问题,你应该把编译报的错也贴出来。

网友C:
看看构造体函数怎么设置的,或许问题出在那里了

网友A:
感觉和stc是一样处理的,建议对比stc看看。。。

网友D:
INT16U PeriodSum;  INT16U Period_H_1; INT16U Period_L_1; INT16U Frequency_1这段定义是什么啊?看不懂。。。。;

网友E:
把你的定义和声明甩出来瞅瞅

网友F:
编译应该没问题才是啊,是什么出问题了呢??

网友G:
#define  INT16U  unsigned char楼主可以这么宏定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