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电池电量如何检测呢

楼主(2016-01-13):
最近搞了个东西,需要检测电池的电量,在电量不足时给出警告

求助大神们,有没有好的方法,简单容易实现的

网友A:
应该简单点的就是检测电压就行来吧。。。

网友B:
只能按电压去监测换算的。

网友C:
这个条件判断函数去控制不行吗?

网友D:
我觉得就加上一个简单的控制电路

网友E:
如果是充电电池可以通过检测充电电流,放电电流计算余量,结合电压监测计算电池电量

网友F:
,行哈结婚电压进行检测。。。

网友G:
电压检测,不知道能否用示波器啊???

网友H:
用ADC检测感觉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