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载程序到cc2430求助

楼主(2016-01-13):
以前学过cc2430,但是下载程序也没事。现在现在流水灯程序板子没反应。把驱动都装了,把IAR的配置都依照书上改好了,点击make,点击debug,点击debug下面的go, 重启开发板电源,按下仿真器的复位按钮,然后没反应。下图是点击go之后的IAR显示

网友A:
重启开发板之后,一般开发环境也要重新进入debug模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开发板之后,一般开发环境也要重新进入debug模式才行

哦,就是说debug,debug-go,然后重启板子,再debug,debug go?下图是书上的介绍步骤,我是找了一天的原因了,也没照出来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就是说debug,debug-go,然后重启板子,再debug,debug go?下图是书上的介绍步骤,我是找了一天的原 ...

汗,这是什么书?害人不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这是什么书?害人不浅啊

?那么应该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应该怎么搞?

多看官方的datasheet,有问题多来论坛交流把
国内出的书很多都是为了卖板子或者评职称之类,不能全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官方的datasheet,有问题多来论坛交流把
国内出的书很多都是为了卖板子或者评职称之类,不能全信的 ...

:dizzy:好的,谢谢,我照片那是和板子配套的书,我原来做过里面的实验,没有问题,现在不行了,程序下载不进,我百度,仔细看书都好几遍了,可能疏忽了某个细节,我再看看吧

楼主:
有哪位大神指点下,我已经停了两个礼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神指点下,我已经停了两个礼拜了,,,

很久不用ia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