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6747 DA芯片通道总坏

楼主(2016-01-13):
DSP C6747,主要使用DA输出功能, DA芯片有4个通道,不知道怎么就坏掉,坏掉后无法对其进行编程,而且其输出电压一直保持在11V多,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类问题,怎么处理,怎么避免???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不好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好确定啊

现在情况是这样,DA芯片有4个通道,坏掉是一个一个出问题,并不是一下子4个通道都坏掉,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这个能确定么?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  如果只是坏了一通道的话    DA输出后     有没有被灌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  如果只是坏了一通道的话    DA输出后     有没有被灌电流啊

应该没有吧,DA输出接到了一个功率放大器上,做了一个电压跟随电路

网友B:
无法编程的是怎么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编程的是怎么回事的?

就是你不管给这个DA通道赋多少值,这个通道DA输出电压不变化,而且还超过它的最大输出电压了,其它通道都正常

网友C:
是每次都坏的是同一个通道吗

网友D:
这的看下其所接的驱动电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每次都坏的是同一个通道吗

不是,这个通道永久性坏掉,就再也不能用了

网友A: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解决了么

网友:
会不会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F:
不是,这个通道永久性坏掉,就再也不能用了

估计是受外部电路影响,通道烧了

网友G:
这个看下相关的驱动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