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关于单电源运放的直流偏置电压问题

楼主(2016-01-14):
最近用到一个LRC测量的电路,要将测得的信号放大整形,lrc震荡输出的波形跨越0电位波动,因此放大电路要将波形抬高1/2Vcc,放大后运放的输出端输出一个1/2VCC为中线的波形,通过公式Vout=1/2Vcc(1+Rf/Rin)-Vin*Rf/Rin)计算,很容易就饱和,实际输出的波形就是以1/2Vcc为中线的,理论与实际相差太大,后再论坛看到一篇帖子也有相同问题,大神的解释是实际使用中运放前面都有电容隔直输入,这时Vin的实际输入是以1/2Vcc为参考点的,而不是以0v为参考点,这样Vout变成:
Vout=2.5(1+Rf/Rin)-(Vin+2.5)*Rf/Rin = 2.5 - Vin*Rf/Rin,这样公式计算就和实际对应起来了,可是为什么一个隔直电容就改变了参考点呢?之前都是看课本上的公式,在没有隔直电容的情况下计算,而实际电路有隔直电容,搞得很纠结,所仪就像弄明白为啥有了隔直电容参考点就变了,请大神指教啊C:\Users\Administrator.2013-20150313MK\Desktop

网友A:
楼主最好复习电路基础。
简单说:
对于阻容耦合,一个电容C、一个电阻R串联,电容前端连接输入电压Vin,C与R连接处为输出Vout,电阻末端接地,显然,Vout = Vin * R /Xc + R)。而Xc = 1 /(j WC)。对于直流角频率W = 0,Xc就等于无穷大,Vout = 0反之,如果W较大、C也比较大,所以Xc就可近似看做0,则Vout = Vin.
脉动直流 可表示为交流电压加直流: Vin =Vin交流 + Vin直流,通过RC阻容耦合,其输出 Vout = Vin交流
所以,阻容耦合输出只有交流成份而没有直流。也就是说阻容耦合的输出会除去输入的直流成份。

如果阻容耦合的R电阻末端不是接地而是接参考电压2.5V,输出自然也加上2.5V: Vout = Vin交流 + 2.5V.

楼主:
实习生还有学习怎样上传图片

网友A:
参考下图:蓝色是输入:sin(wt)- 3.
红色是输出:sin(wt) + 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复习电路基础。
简单说:
对于阻容耦合,一个电容C、一个电阻R串联,电容前端连接输入电压Vin,C与 ...

@xmar

谢谢xmar,不过还是不能理解,上图是课本配图和公式,这个4.4.10的IN-端不是也是3mV*10/110么,那么Ui1=-2mV+3mV*10/110吗?

网友A:
根据图4.4.10,运放IN-端电压U-不是3mV*10/110而是(10*Uo - 2mV*100) / 110.
U- = (R1*Uo + Rf*U11) / (R1 + Rf),

Ui1是何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4.4.10,运放IN-端电压U-不是3mV*10/110而是(10*Uo - 2mV*100) / 110.
U- = (R1*Uo + Rf*U11) / ( ...

Ui1就是你说的U11,课本的图上是U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4.4.10,运放IN-端电压U-不是3mV*10/110而是(10*Uo - 2mV*100) / 110.
U- = (R1*Uo + Rf*U11) / ( ...

U- = (R1*Uo + Rf*U11) / (R1 + Rf);U+=U12*Rf ’/(R1 '+Rf ')=3mV*10/110,,,,由“虚短”,U-=U+,所以U- =3mV*10/110
不是这么理解?

还有今天看见一篇**,讲单电源运放不能输入负电压,因此是用你讲的阻容耦合来将波形抬高,那么我理解是先将信号抬高一个直流分量,之后再进运放放大,如果是我理解的这样的话,那么所抬高的2.5V的直流分量为什么没有被放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4.4.10,运放IN-端电压U-不是3mV*10/110而是(10*Uo - 2mV*100) / 110.
U- = (R1*Uo + Rf*U11) / ( ...

1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