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中断配置

楼主(2016-01-14):
最近在看IMX6Q中断,触摸屏中断引脚接到了IMX6Q的EIM_D20上了,查看datasheet,EIM_D20引脚有6中工作模式,
我想用的是GPIO模式,也就是 GPIO3_IO20,  那么在板级定义里应该是  #define SABRESD_CAP_TCH_INT0  IMX_GPIO_NR(3,20),
但看源码却是  #define SABRESD_CAP_TCH_INT0 IMX_GPIO_NR(6,8),不知道为什么,有高手能解答下吗?

网友A:
用的哪里的板子,源码是哪里的,说清楚,否则谁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源码和你用的不是同一个gpio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C:
能否把相关的代码也贴出来看看呢

网友D:
原理图上用的哪个io,你就用那个io就行,不用管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