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6.9里这个功能怎么没有了,

楼主(2016-01-14):
如图,99SE里左边选图元里的Parts,右边点一个元件时左边会显示出位号,在PCB里也可以这样操作,
这个功能在AD的原理图里找不到,只找到类似的Navigator,不太好用,在AD的PCB里还能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A:
AD原理图中,你把鼠标放在元器件上不要动,就能显示出元件信息的
PCB中也是一样,左上角会有显示

楼主:
这个功能的作用是,如原理图里有多个网络标签,点一下原理图里的网络标签,左边那里就可以显示出来,可以直观的看出有几个相同的网络标签,双击后还可以跳转.

网友B:
关键是要看你要这个功能做什么啊。软件升级带来的只有更方便,没有说更难以操作,你要学会适应高版本所带来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要看你要这个功能做什么啊。软件升级带来的只有更方便,没有说更难以操作,你要学会适应高版本所带来 ...

呵呵,他可能是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他可能是怀旧

不是怀旧,是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怀旧,是习惯.

不是习惯,是懒,不愿意学习新东西。

网友C:
与时俱进是良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习惯,是懒,不愿意学习新东西。

作为一个版主,没必要这样随便定义一个人吧,我只是习惯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能够看到当前相同的网络标签的位置和数量,以及画PCB时能够对当前的网络进行缩放和高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作为一个版主,没必要这样随便定义一个人吧,我只是习惯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能够看到当前相同的网络标签的位 ...

那你更应该在新版本里面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作为一个版主,没必要这样随便定义一个人吧,我只是习惯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能够看到当前相同的网络标签的位 ...

右键点任意元件可以找其他同网络的元件.
在上面的工具菜单下面...有个参数管理..里面可以看到所有元件的参数..包括同网络的元件等
还有一个封装管理也在工具菜单这里

网友E:
除了共性,每种工具有每种工作的个性,会有些不熟悉的地方,熟练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