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电机闭环控制算法

楼主(2016-01-14):
如题,除了经典的PID算法及其变种,还有什么实用的高级的算法?

网友A:
先会算物理数据~~~~在想软数据怎么样折腾

网友B:
细分,电流反馈控制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大神来分享下算法程序呀

网友C(2016-02-24):
滑模变结构控制

网友D(2016-08-03):
零极点数字控制,效果与pid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极点数字控制,效果与pid类似

零极点,得需要系统传递函数了。如果系统是传递函数是变化的了,这很危险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零极点,得需要系统传递函数了。如果系统是传递函数是变化的了,这很危险吧 ...

变化不大,一般只是系数变化,稳定裕度可以保证一定范围不飞

网友D:
电流反馈基本是固定的零极点

网友E:
什么类型的电机?同步?异步?BLDC?

网友D(2016-09-02):
引用 网友E:
什么类型的电机?同步?异步?BLDC?

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