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发送,每个字节多长时间发送完成

楼主(2016-01-14):
最近遇到STM32一个小问题,串口发送的时间问题,流程是这样发送数据、等待TC置位、发送下一个字节、等待TC置位,如此循环,最后测试发现发送1000个字节的数据,居然要将近100mS(仿真值),并且几乎可以断定,时间多数消耗在等待发送完成标志TC置位,各位怎么看?代码如下
void USART2_SendBuff (uint8_t *buf,uint16_t len)
{
        uint32_t tn;

  while(len--)
  {
            tn = 60000;
            USART_SendData(USART2,*bu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 tn--);
  }

}

网友A:
波特率是多少啊?这个是根据波特率来的

网友B:
tn 好像没用到,初始化应在循环之前吧

网友C:
串口通迅时间远远长于相关的指令执行时间,根据波特率即可计算出耗时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