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16-01-14):
新手一枚,需要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电路(24V-->5V3A)在伺服驱动器上使用,因为各种原因,体积不能大不能使用变压器,而且电机的供电和逻辑供电是一起的,在实际的测试中,因为电机运行的时候,母线电压会降到10V左右的脉冲波动,使用的是MP2307DN,输出的5V也是有3.3~7v的小脉冲,求大神指导,尽量使用SO类型的封装而不是TO类型的,谢谢了

楼主:
电路我知道怎么去设计,只是输入电压端的电压有快速的短暂波动,导致输出端电压的快速波动不知怎么解决好,我在输入端加了个二极管,加了大电容和很多104,输出端也加了大电容和104,效果好了一点,但是还是有3.5~7V的脉冲(毛刺),求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颗24V降压到5V3A的IC 就可以拉。2851339688加我Q。

主要是输出毛刺的消除,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B:
理论上讲可以使用电压跟随器去消除大部分的输出毛刺,也可以用并联电阻电容的方式去消除,主要看你毛刺大小

网友C:
TPS5430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我知道怎么去设计,只是输入电压端的电压有快速的短暂波动,导致输出端电压的快速波动不知怎么解决好 ...

上图。
出5V,输入降到6V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E:
电机运行时在母线上产生大波动,这个应该要在进入dcdc之前就处理好吧,加大的电容来尽量减小输入电压波动。

网友F:
输入加滤波,输出加滤波!
输入加一个电感一个电容,输出加一个电感一个电容!还想小,做成PI滤波!